仓库里找出两箱古董乐高教育套件:9797+9648,主机有声音但没有显示,坏了吗?

楼主(2021-06-06):
十几年前买的,保存得比较好,基本还是新的。

主机装上电池:

按键的时候听到喇叭有音乐声,但LCD屏幕没有显示。主机坏了吗?还是需要烧程序进去才有显示?

网友:
拆开看看供电部分的电容是不是有失效的。

楼主:
我不确定这个套件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主机咸鱼上才140元1台。

楼主:
这货的是使用USB接口的。

我关心的是:它的编程语言还能找到在win7下运行的吗?  还有没有价值?没有我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A:
labview的LEGO组件也可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的LEGO组件也可以开发。

问题是这个组件已经十几年了。

还有谁在玩?

我先判断是否主机坏了。

网友:
时间太久电容失效或者触点接触不良这两种可能性大

网友B:
我记得里面是导电胶条的,可以小小地试一下。

楼主(2021-07-09):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里面是导电胶条的,可以小小地试一下。

没有导电排线的。直接软排线压上去的。

楼主:
折腾不出来,应该是液晶部分坏掉了。

淘宝120元重新买了一个,店家说是全新的

楼主:
现在已经证实:

1。固件损坏。
2。液晶损坏。

我重新升级固件(需要在XP系统下),主机完全正常了,就是没有液晶显示。

网友C:
atmel,我们的A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l,我们的AvR

ATMage48 20AU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l,我们的AvR

ATMage48 20AU.

2006年,现在1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