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套设备,总预算5W左右

楼主(2021-06-06):
其中示波器的预算在2W左右,四通道 200MHZ
其他的包括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电源等等,尽可能选择牌子比较大点的。
拜谢各位

网友A:
我在坛友那买的,rigol代理,我全套rig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友那买的,rigol代理,我全套rigol

全套普元5000元就行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友那买的,rigol代理,我全套rigol

有优惠吗?

网友A:
有,论坛里ID是过客良驹,淘宝搜索这个店铺就得了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反应速度极快,彩屏带曲线图,非常推荐。
电烙铁 Weller WSD71 极大改善工作体验,比国产几百块的焊台强多了
示波器 Keysight DSOX2024A或者MSO3054A 全新或者二手,价格大约2-3w。选件找卖家搞好,里面自带逻辑分析仪、函数信号源。
电源 Keithley 2231A-30-3 三通道隔离,2路30V/3A,1路5V/3A。
===以上全部加起来5万能搞定。

信号源 AFG1062 2通道60MHz。上面推荐的示波器有信号源了,再想要独立的信号源就买这个吧。
电子负载 ITECH IT8511A+ 指标一般,通常的开发够用了。150W 150V/30A。小几千块,网上有现货。
源表 Keithley 2400 精密电源200V/1A。可以测测器件伏安特性,也可以用来校准模拟量采集之类的。
===以上加起来3万,有钱可以考虑都买了。

建议买点电流探头,高压差分探头啥的。示波器换来换去,探头还是那些,省不了的。
我用的Tek的示波器。电压探头是THDP0200,电流探头TCP312A。

网友:
我朋友有做这些仪器仪表,价格很有优势!可以试试来电报价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论坛里ID是过客良驹,淘宝搜索这个店铺就得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请教下,二手的示波器应该不怎么影响吧?
万用表打算买新的,实际上示波器和万用表跟我初步的选型基本一致。
电源这个东西,买二手会有影响吗?
因为实际上我的总预算是5W,按照您这个来的话略微有点超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友那买的,rigol代理,我全套rigol

因为之前拿ad9288-40超频使用的恶劣行为在前,所以不是很想用普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请教下,二手的示波器应该不怎么影响吧?
万用表打算买新的,实际上示波器和万用表跟 ...

示波器不要买安捷伦,公司踩过坑,过了保修半年/1年必坏,之前的十多台无一例外,所以公司申请禁止安捷伦。
普源就算了,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可以考虑固纬的,电源和示波器体验都很好

网友:
同推荐固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要买安捷伦,公司踩过坑,过了保修半年/1年必坏,之前的十多台无一例外,所以公司申请禁止安捷伦 ...

性价比高带来的后果   是不是瓷器特供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要买安捷伦,公司踩过坑,过了保修半年/1年必坏,之前的十多台无一例外,所以公司申请禁止安捷伦 ...

我安捷伦几个型号都用了3~6年,why?价格从8000~40000的

网友:
5万的预算的话,示波器和万用表可以搞个安捷伦的。 其他的普元的。找专门搞代理仪器的,一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捷伦几个型号都用了3~6年,why?价格从8000~40000的

早年dsox固件bug吧

网友:
也不清楚,工具而已,能用就行。普元之类国产的用了半年一年小毛病多,要用的时间不是屏不亮,就是旋钮失效,修过几次,不玩了;有修的时间不如折腾老板买新的

网友:
其中示波器的预算在2W左右,四通道 200MHZ    推荐dpo2024b, 我们公司买了快一年了,用着还可以

网友:
全套买二手的安捷伦    估计2W可以弄到很好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请教下,二手的示波器应该不怎么影响吧?
万用表打算买新的,实际上示波器和万用表跟 ...

都买二手的没问题,让卖家保修1-3个月更好。这段时间逐渐熟悉性能,万一发现问题可以保修。
如果是公司买的,送去计量一下更保险。几百块钱而已。
我是完美主义者。之前找的卖家自己有校准器,我照着仪器的维护手册全部测了一遍。

万用表只要检验一下每个挡位每个量程都能正常显示数值,20V(或者类似)挡位测10V准确度达标,一般没问题。
万用表记得检查保险丝是否原装,这东西挺贵的。烧了就让卖家换个原装保险,天猫店有售。

示波器需要检查所有通道所有挡位的输入阻抗和电压精度,有很小概率是个别挡位烧了。
卖家给的探头要检查是否断线。线皮与插头连接不稳固,就要让卖家换掉。

电源的电压电流正常,满载烤机一小时,也不会有大问题。
以上所有测试做完需要4-6小时。

拿回来自己慢慢测。保修期内不要拆机。出了问题找卖家解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要买安捷伦,公司踩过坑,过了保修半年/1年必坏,之前的十多台无一例外,所以公司申请禁止安捷伦 ...

产品设计坑了,nand代码没有坏块处理机制。找专门修理的人,换掉flash即可修好。
大厂仪器一样怪毛病多,尤其高档仪器更多问题。折腾是必然的,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买二手的没问题,让卖家保修1-3个月更好。这段时间逐渐熟悉性能,万一发现问题可以保修。
如果是公司买 ...

计量校准只需要几百块就能搞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全部二手了。
现在的计划是打算买新的示波器和新的万用表,其他的买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量校准只需要几百块就能搞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全部二手了。
现在的计划是打算买新的示波器和新的万用 ...

计量每一台仪器几百块钱,具体要去询价。计量院最贵,第三方计量机构便宜些,精度也靠谱。
示波器买二手的也可以。万用表dmm6500刚出来没多久,没二手货源,或者说新的跟二手差不了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

这个wsd71 烙铁看参数  和 白光的936差不多吧, 比936功率大点,不建议选

有米上个JBC, 3000多, 国产的有拓尔  I2C 速工,实在不行买个 正点原子的T100 也行啊

网友F:
借地问一下:SVA1032X 频谱&矢量网络分析仪,这个仪器可以不?
同样预算5w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wsd71 烙铁看参数  和 白光的936差不多吧, 比936功率大点,不建议选

有米上个JBC, 3000多, 国产的有 ...

我的经验:不想折腾就买牌子货,大牌子贵是有道理的。
Weller新一代焊台更贵也更好,2500-3000块钱。

正点原子这种东西3C认证都没有,这种东西只能忽悠小白,根本不在我考虑的范围。
想下为什么JBC Weller Metcal Quick都用的工频变压器,不知道买个便宜的开关电源?

烙铁是常用工具,手感影响工作效率,值得重点投资。
任何一点设计细节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效果,搞坏一块板子损失几个焊台的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借地问一下:SVA1032X 频谱&矢量网络分析仪,这个仪器可以不?
同样预算5w左右。 ...

垃圾中的垃圾,没必要考虑。里面那个简易频综,相噪、杂散等指标都比R&S Keysight用的YTO振荡器差远了。更别说软件的天壤之别。
N9020A 3.6G包过计量,才几千元。R&S ZVR4 ZVB8 ZVT8(4端口,需要自己接显示器) 8753ES这些都好得多。再省钱可以买Anritsu。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垃圾中的垃圾,没必要考虑。里面那个简易频综,相噪、杂散等指标都比R&S Keysight用的YTO振荡器差远了。 ...

大佬指导下:
N9020A 3.6G——这个是二手的设备吗?包过计量是什么意思?

R&S ZVR4 ZVB8 ZVT8——没有搜索到购买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佬指导下:
N9020A 3.6G——这个是二手的设备吗?包过计量是什么意思?

没错是二手的。包过计量是机器的性能有一定保障,仪器的精确度能通过计量认证。过不了计量的仪器就是坏的。
仪器型号直接搜淘宝或者闲鱼,例如搜索ZVT4。都有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二手的。包过计量是机器的性能有一定保障,仪器的精确度能通过计量认证。过不了计量的仪器就是坏的 ...

有店家推荐不?我去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店家推荐不?我去问一下。

没有推荐的,请自己逐个联系。想便宜得多问几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

电烙铁 Weller WSD71 多少钱?你是在哪个天猫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烙铁 Weller WSD71 多少钱?你是在哪个天猫店买的

https://weller.tmal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1-07-08):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 keysight 都有天猫旗舰店,价格是实价可供参考。找代理拿货比旗舰店便宜不少。

万用表 DMM6500  ...

AFG1062 请问这个型号的信号源二手的合理价格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AFG1062 请问这个型号的信号源二手的合理价格范围是多少?

不太清楚,估计3500-4500的样子.

楼主(2021-08-17):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不想折腾就买牌子货,大牌子贵是有道理的。
Weller新一代焊台更贵也更好,2500-3000块钱。

您好,我去深圳计量院的网站看了看,感觉他们更多的是做认证啊,没看到仪器校准的相关业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