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MOS管大面积烧毁,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2021-06-06):
有个项目用NMOS管控制开关电磁阀,不是频繁动作,只做开关用。安装到现场后在工作过程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MOS管烧毁,MOS管烧出一个黑洞或者直接冒烟烧焦,电磁阀和MOS管之间连接线大概有8米左右,电磁阀功率也不大,是24V 6.5W的。感觉能加保护的地方都加了,也加了续流二极管,为什么会导致MOS管烧掉,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分析下原因。电路图和手册截图如下:
电路图:

MOS管手册截图:

电磁阀:

MOS烧毁照片:

网友A:
我去,这样的电路也会烧。难道是假货

网友B:
继电器近端并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样的电路也会烧。难道是假货

嘉立创买的,应该不是假货,江苏长电的也算品牌货吧,看参数挺好的,耐压高,电流也能满足需求,真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近端并个二极管

是在电磁阀上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吗,我在控制器里也加了续流二极管本来以为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MOSFET 栅极应多加一级施密特驱动,否则光耦有漏电的话你的管子就成了电热丝。

网友D:
MOS的驱动R15,R16有些偏大,建议取1~4.7K差不多了
另外,是不是所有坏的都这一路? 如果是,实际外围的情况也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的驱动R15,R16有些偏大,建议取1~4.7K差不多了
另外,是不是所有坏的都这一路? 如果是,实际外围的情 ...

不是,现场装了很多控制器,每个控制器现场环境也不太一样,都有坏的,不一定是哪一路。

网友E:
测一下开通和关断的波形。
我感觉得加大R15和R16,减缓开通和关断速率。
管子除了超压、过流会烧,dV/dt和dI/dt超过限制也会炸掉

网友:
R16 改成47K试试

网友:
建议看光耦的导通时间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FET 栅极应多加一级施密特驱动,否则光耦有漏电的话你的管子就成了电热丝。 ...

这里10几伏的驱动电压,加施密特也不太合适吧,并且还把电路搞复杂, 如果排除MOS本身品质问题,以光耦漏电这个说法, 那还不如将MOS改用达林顿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10几伏的驱动电压,加施密特也不太合适吧,并且还把电路搞复杂, 如果排除MOS本身品质问题,以光耦漏 ...

包括老鸟,很多人都把 MOSFET 当成普通三极管来用,殊不知它有许多的条件限制。

在我的设计中,MOSFET 总是最后一个选项,没办法了才会用它,就是为了避免诸多的麻烦。

施密特驱动并非要5V 的 IC,一个达林顿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包括老鸟,很多人都把 MOSFET 当成普通三极管来用,殊不知它有许多的条件限制。

在我的设计中,MOSFET  ...

你是直接开关 ON/OFF控制, 不是使用的PWM吧?
或者把先PTC换成6.8R电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开通和关断的波形。
我感觉得加大R15和R16,减缓开通和关断速率。
管子除了超压、过流会烧,dV/dt和d ...

相反,我觉得要减少电阻,也许单单减少电阻也不行了,甚至要添加强力推挽电路。
现在这个电路,在开通时,密勒平台的原理导致开通拖泥带水。关闭时,自身电容导致关的慢。能量消耗在Mos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直接开关 ON/OFF控制, 不是使用的PWM吧?
或者把先PTC换成6.8R电阻试试看

PWM 我都做成晶体管的推挽驱动,除非功耗和速度上有特殊要求。否则要为 MOSFET 设置一堆使用条件,太麻烦了。晶体管推动的 PWM 也可以达到几兆,除了功耗大点,没其他毛病,绝大多数场景都适用了。

网友:
另外 楼主考虑一下用那种自带驱动的,比如BSP75N,注意输入逻辑电压是5V,封装一样,脚位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M 我都做成晶体管的推挽驱动,除非功耗和速度上有特殊要求。否则要为 MOSFET 设置一堆使用条件,太麻烦 ...

PWM频率低(一般比例阀的200~400Hz)的问题不大(不过LZ的驱动电路上参数有些问题), 频率高的我也是使用三极管搭的推挽驱动

网友F:
栅极电压不够高。最后一图管子烧的情况来看,是功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频率低(一般比例阀的200~400Hz)的问题不大(不过LZ的驱动电路上参数有些问题), 频率高的我也是使 ...

感谢,我的电路不是PWM驱动的,就是单纯的开关,每天大概开关一两百次,一次几分钟。PTC不敢换电阻,怕压降过大驱动不了电磁阀,现场安装的时候就因为线路长压降大,电磁阀端22V左右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动作了,最后换的粗线。分压电阻太大倒是有可能,可能导致关断和打开的时候有些许延迟,等改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栅极电压不够高。最后一图管子烧的情况来看,是功耗过大

这个管子手册写的4V以上基本就完全导通了,我这里分压大概有10多V,栅极电压应该够了吧。可能栅极电阻大导致导通和关断速度慢,在栅极电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候内阻增大导致能量泄放不掉。

网友G:
应该是击穿损坏
那个钳位到24V算不算【电磁阀】的正端?
其实我觉得反而应该用二极管把它隔离,高电压放到电源上,会影响电源。
电磁阀【负端】到【正端】用二极管钳位,同时并联多个【小ESR的电容】吸收自感产生的电压。
一定要在最近【电磁阀】屁股的地方。
还有上面说的VGS,一般的没有24V。

网友:
感觉R15有点大,充电速度太慢,导致MOS管长时间处于半导通状态。R15可改成2K试试(改成1K貌似功率不够)。

网友:
R15 大了,取2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击穿损坏
那个钳位到24V算不算【电磁阀】的正端?
其实我觉得反而应该用二极管把它隔离,高电压放到 ...

电磁阀正端接的电源24V,MOS控制负端的通断。D19负极接24V,正极接MOS的漏极是为了在控制器这边给电磁阀续流用的,因为相当于二极管反向并联在了电磁阀正负极上,但这个续流二极管距离电磁阀线路比较长,是不是效果受到了影响。可能如你所说真的要在电磁阀上近端直接安装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看着应用应该是MOS管驱动能力弱了,处于半导通状态烧坏的。

网友:
换一种加强型的MOS管子,烧毁的概率会低点,这种通过延长线去控制是MOS管方案不可靠的

网友:
是不是产生了米勒震荡。这种功率用同样封装的三极管也可以,可能还更皮实一些

网友:
R15阻值太大,光耦次级信号拖尾,会导致MOS管不能完全饱和导通。

网友:
我的看法是:
1、减小R15,
2、Q1的D极串入一个小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正端接的电源24V,MOS控制负端的通断。D19负极接24V,正极接MOS的漏极是为了在控制器这边给电磁阀 ...

是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在屁股上面消除高频电磁干扰。
到了板上,就无力回天。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R15电阻太大了,楼主测量一下MOS管在开关时刻的峰值功率,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10k 分压再去驱动 mos管? 后面是低电阻的线圈会瞬间超功率,boom。

网友:
板子上D级直连线圈,保护来不及的,需要串小电阻,或者直接在继电器那头加续流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
找原厂沟通下

网友H:
我能弱弱的问一下,你这个光耦在这里干嘛用的?干脆去掉好了,估计这个问题都不见了。
无论在原理图上还是实物图上,地都是连在一起的,还是一大片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能弱弱的问一下,你这个光耦在这里干嘛用的?干脆去掉好了,估计这个问题都不见了。
无论在原理图上还是 ...

光耦是保护io口的

网友:
线圈驱动的时候 续流二极管少不了   驱动mos管的时候  细节方面考虑远比三极管要多得多

网友:
Q1驱动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栅极驱动问题,两个电阻同时减少看看

网友:
R15和R16太大了,充放电都慢。最好用MOS驱动IC来驱动MOS管,一劳永逸。不是高手的话自己搭驱动电路再怎么改也总是各种问题很难稳定(血的教训)。

网友:
楼主拿个示波器去测试下波形,这样才好分析;

电路看不出啥问题,该加的都加了

网友:
除了R15偏大,  看不出啥毛病.  找10块板, 复原客户现场, 编个测试代码, 10秒开关一次, 测试几天几夜再看看

网友:
在减小R15的同时,降低驱动电压。MOS管驱动电压在20V以内

网友:
我也感觉是 R15 和 R16 这个网络不太合理 ,,,

网友I:
我感觉就是R15太大了, 导通太慢. 推mos还是尽可能用推挽驱动吧, 要么就换成达林顿得了.

网友:
个人建议:
1.由于导线较长会产生压降,建议量一下电磁铁两端的电压,看看是否大于21.6V(电压过低的话 电流会剧增)
2.串个电流表测一下负载工作时的额定电流及峰值电流
3.D19续流二极管有条件的话放在电磁铁旁边
4.R15建议减小

如果电压和电流都达标 那就有可能是器件问题了

网友:
1. 续流二极管应该就近放在MOSFET 的drain一端,这样才能保护MOSFET,并且最好选择肖特基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原因上图
2. MOSFET按你的型号在X创里搜,估计是CJT04N15,total gate charge 19nC, 驱动电阻10K//10K, 按阻抗5K来计算,
粗略估算充到到开启电压4V时间19nC/((12V-4V)/5K ),大约12mS, 这段时间为开关损耗,能量为(24V*(6.5W/24V)/2)*12ms,
大约77.76mJ,MOSFET的如果提供有UIS这项参数,里面的的mJ单位的,就是每周期每次能承受的最大能量耗散,不要超过这个参数,并留一些余量,
或者有safe operation area, 看里面的安全范围,不同电压电流,允许的时间,你有没有超过,如果超过非常大几率烧掉。
SOT223的封装应该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开关损耗,

你目前的电阻驱动,导通慢,关闭更慢(损耗更大),你得加一级驱动来控制MOSFET

网友C:
简单多扯一句:

对 MOS 管性能不熟悉的兄弟还是换成普通的达林顿就行了。

若真想用好 MOSFET 还需要多多的修炼。

网友J:
这电路图我咋看不明白了。mos管接通时电流如何驱动的电磁阀?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简单多扯一句:

对 MOS 管性能不熟悉的兄弟还是换成普通的达林顿就行了。

他这个电流才0.3A,普通的SOT223封装三极管就足够了,CE饱和导通电压0.2伏以下。小电流驱动还是优选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就是R15太大了, 导通太慢. 推mos还是尽可能用推挽驱动吧, 要么就换成达林顿得了. ...

成品PLC都是类似电路,标称0.5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他这个电流才0.3A,普通的SOT223封装三极管就足够了,CE饱和导通电压0.2伏以下。小电流驱动还是优选三极 ...

因算外围参数比较麻烦,用达林顿就省事儿了,万一使用条件有变,电路也大概率不用跟着变。

PS:

他的使用条件没细看,因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先把啥可能性都包括进去,等使用环境稳定了再降本。

这是和客户斗智斗勇无数年得来的经验,他们天天改方案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居然没有动作,是不是参数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买的,应该不是假货,江苏长电的也算品牌货吧,看参数挺好的,耐压高,电流也能满足需求,真的奇怪 ...

线那么长,建议测一下是不是有偶发的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电路图我咋看不明白了。mos管接通时电流如何驱动的电磁阀?

同没看懂

网友L:
我也觉得是R15,R16电阻太大,MOS处在放大区

网友:
线长引入了较高的电压击穿了?

网友:
悄咪咪的告诉你 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474/100v的cbb电容,你会发现问题解决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妈老子干踩过这个坑,加了二极管什么的一点作用没有的,并上cbb啥问题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觉得是R15,R16电阻太大,MOS处在放大区

来来来,学院派来抬杠了。MOS有4个区域:夹断区、可变电阻区、恒流区、击穿区。可以和三极管的区域类比,可变电阻区就相当于三极管的放大区。但是MOS管也有放大区,标准叫法是恒流区,对应三极管的饱和区。虽然我知道你要表达的其实是可变电阻区,但是模拟电路的基本概念特么的命名时就不能统一点么。

网友:
楼主的R15是太大了,你这个只是简单的开关动作也不频繁,最大1K差不多了,也不能太小,不然,功耗受不了,MOS烧毁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尖峰吸收没做好,靠近MOS的地方要有吸收,电磁阀那边也要加吸收

网友M:
不用那么麻烦的驱动电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轻松搞定电磁阀

网友N:
大概率是关断时振荡烧的。
关断时的反峰冲击,导致电源有干扰,导致了MOS管该关不关
是的,仅靠10K的电阻让MOS主动关断,是很傻的!这个10K电阻只是用于断电时MOS有一个电阻,不会让电荷累积而导通,而你连带电工作时的关断都靠这个,,,
很简单,关断加一个下拉三极管,如果还会烧,你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概率是关断时振荡烧的。
关断时的反峰冲击,导致电源有干扰,导致了MOS管该关不关
是的,仅靠10K的电阻让 ...

找你请吃饭吗?哈哈

网友:
换三极管,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和大伙说一下,要不大伙老惦记,我也经常用MOS控制电磁阀,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不敢保以后不会发生问题,多学习学习.

网友:
http://www.semi-mixic.com/index.php?s=/Home/Product/index.html    楼主,去这个链接选型,你那电路就是蛋疼!!

网友:
PTC为啥没有动作?  强行短路MOS管, 让PTC强行测试一把. 实在不行就如楼上的, 选择一个驱动芯片, 这种芯片带过流, 过热, 短路, 继流, 怎么折腾都难以损坏.

网友:
驱动电磁阀,继电器都得小心,SOT223这种驱动6.5W    应该计算热阻。

网友:
去掉光耦,二极管靠近继电器放置,问题就解决了,保护IO,就在IO那里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10几伏的驱动电压,加施密特也不太合适吧,并且还把电路搞复杂, 如果排除MOS本身品质问题,以光耦漏 ...

赞成。防止MOS管进入放大工作区,如果放大工作区管子的热量是惊人的大。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有很硬的背景,这个项目得亏到太平洋去了,,,

网友:
1. 核查一下MOS的驱动电路
2. 加续流电路干掉磁阀上的线圈关断时的反向感应电动势

网友:
R15阻值太大

网友:
65楼说的靠谱,MOS最好用推挽的方式驱动。你这个光耦意义不大,要保护的话,可以串电阻。

网友O:
现在分析分析都是靠老中医悬丝诊脉吗?
连用示波器测个波形都没有了吗?
另外问题有没有进展啥的都没个反馈?
有人能说明白烧芯片的root cause是什么吗?
有没有抓一下Vgs在关断时候的波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现在分析分析都是靠老中医悬丝诊脉吗?
连用示波器测个波形都没有了吗?
另外问题有没有进展啥的都没个反馈 ...

这还要分析吗?老鸟都知道那儿就不该用 MOS

1、光耦关断时有个很长的斜坡,MOS 会进入放大区,变成电阻丝(电热丝)

2、我们的主控板悬空拿着靠近大功率逆变器,上面的 LED 会闪烁,所以光耦能保证可靠的开关吗?

3、那么长的连接线,MOS 上的栅极就无法保证干净的 0 电平,会引进各种莫名的感应电动势

4、线圈开关时激荡的电动势和 Layout、接线方式都有关联,接错位必然导致 MOS 被击穿

5、地线对外连接会有传导干扰的冲击,MOS 很难扛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分析分析都是靠老中医悬丝诊脉吗?
连用示波器测个波形都没有了吗?
另外问题有没有进展啥的都没个反馈 ...

出了这种级别的问题,楼主搞不好已经跑路了(主动或被动),,,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还要分析吗?老鸟都知道那儿就不该用 MOS

1、光耦关断时有个很长的斜坡,MOS 会进入放大区, ...

你这就属于误导了,PLC多的是MOS输出的型号、而且都是光隔驱动的、别人怎么都用得好好的?不能因为这个电路的不合理就一口否定M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就属于误导了,PLC多的是MOS输出的型号、而且都是光隔驱动的、别人怎么都用得好好的?不能因为这个电 ...

谢谢兄弟的提醒,Sorry,兄弟们。

用好 MOS 需要许多年的经验和功力,我这里没说清楚,

因在很前面的跟贴说过了,就忘了再重复一下那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分析分析都是靠老中医悬丝诊脉吗?
连用示波器测个波形都没有了吗?
另外问题有没有进展啥的都没个反馈 ...

我这几天没在公司,但公司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测试,5秒开5秒关,甚至0.5s开关,一直循环都测试了好几天了,没有一个坏的,甚至mos几乎不热。线长也是模拟现场的长度。波形也抓过,电磁阀开关时漏极瞬时电压到25.4V左右,续流二极管应该起作用了。输出短路也测试过,自恢复保险起作用,不会烧mos。还是没搞懂什么原因。因为大部分坛友分析是栅极电阻太大,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烧毁,测试过程中mos应该发热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没在公司,但公司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测试,5秒开5秒关,甚至0.5s开关,一直循环都测试了好几天了, ...

实验室和使用现场完全不是一种情况:战士的训练场和真实的战场能是同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没在公司,但公司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测试,5秒开5秒关,甚至0.5s开关,一直循环都测试了好几天了, ...

bug条件没有触发到,测到明年都测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程序有问题,某些情况下输出变成方波,频率高了烧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没在公司,但公司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测试,5秒开5秒关,甚至0.5s开关,一直循环都测试了好几天了, ...

lz是老板?

网友:
io配置为输入看看,有没有程序异常导致输出口变为输入,io仅仅靠内部上拉驱动光耦,导致光耦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再抓抓Vgs看看吧,想烧MOS真的不容易,如果Vgs稳定,也不是临近上限,那说明设计没问题。
再去现场看看能不能看看现场环境会不会有高压串进来了,找到证据后,再考虑怎么增加防护吧

另外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用了一个光耦做隔离,但是你隔离前端和后端的地平面是共地的啊,另外看你的电源命名,也不像是做了隔离处理的感觉。
如果你电源和地都共用的,你的光耦在隔离什么?

网友:
赞同89楼,抓GS, DS波形
特别是把线模拟成现场那样,是不是有穿越什么铁或钢的部件,导致线上的电感量增加了很多,

网友Q:
二种可能,线有哪里可能造成短路,检查一下那些插头等,是否有可能存在间隔过近,偶然性的搭线短路。
检查光隔关断的时候是否完全关断,MOS关断的时候存在微导通。

网友R:
给 LZ 讲个鬼故事吧,8米长的并线,寄生电容有 nF 级别。

每次开启时,MOS 的强驱动能力都要带着 24V 的电压在一个极低 ESR 的 nF 电容上打一下。
看大家讨论这么火热,最开始也就没来争论,但既然一周了还无解,故说出猜测。

a. 测量一下 PCB 到电磁阀的电缆寄生电容,大致确定量级;
b. 拿若干个 CBB 并联达到上述容量(尽可能降低ESR),然后并在板子一侧,再接上电磁阀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二种可能,线有哪里可能造成短路,检查一下那些插头等,是否有可能存在间隔过近,偶然性的搭线短路。
检查 ...

之前也遇到铜丝翘起来短路到一起的现象

网友:
频繁动作mos驱动还是用推挽结构比较好  还有续流二极管可以串个适当电压的TVS吸收能量 放置mos过压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用那么麻烦的驱动电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轻松搞定电磁阀

有专用的芯片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给 LZ 讲个鬼故事吧,8米长的并线,寄生电容有 nF 级别。

每次开启时,MOS 的强驱动能力都要带着 24V 的电 ...

个人感觉这个测试可以坐下。之前用电子负载做继电器测试,没有考虑电子负载的容性负载,就出现了奇怪的大电流现象。如果后级有交到的容性负载的可能,确实要测试一下。

网友:
你的mcu驱动端是用的什么mcu,io口什么配置

网友:
GS上并联小电容,改善di/dt,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同88楼,特别是多路同时输出

网友:
用阻容串联替代D19。可能解决炸残裂的问题。
烧糊应该查过流或长时间没有完全导通。还有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