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螺丝孔尺寸及位置有图纸吗

楼主(2021-06-06):
比如2280尺寸的ssd装在pcb上,pcb侧的螺丝孔内外径以及和连接器的相对位置有正规图纸吗?

网友:
去下载一个M2连接器的图纸,上面一般会给出PCB机械图。当然严谨一点是去找规范,但是规范文档貌似不公开的,要花钱的。

网友A:
比如这个NGFF的图纸,给出了对应板子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个NGFF的图纸,给出了对应板子的图纸

谢谢,我选的连接器就是这个,这个图纸里也是没有pcb侧(非金手指所在的pcb,是承载m.2ssd的pcb)的连接器位置与孔位图。
我花了不少时间找了一些开源pcb文件,总结了一下,画了m.2和mini pcie的封装放上来。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参考一下成品电脑主板的配件,华硕主板和微星主板的孔好像就不一致。自己做PCB可以参考一下雄和远景的产品,我们用的就是他们的PCB螺母。M.2我使用的是M2.5的PCB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参考一下成品电脑主板的配件,华硕主板和微星主板的孔好像就不一致。自己做PCB ...

我看的几个图有用2.5的(孔径2.8),也有2.0的。好像是没有统一规定。
淘宝搜m.2 硬盘 螺丝:

网友:
位置尺寸是在连接器手册里的,螺丝孔尺寸要看螺丝的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几个图有用2.5的(孔径2.8),也有2.0的。好像是没有统一规定。
淘宝搜m.2 硬盘 螺丝:

是的,Wurth也有PCB直接焊接的螺母,不过价格应该比国产的贵,建议使用国产的,某宝可以搜到雄和远景的PCB螺母,规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
这个文件里第17页Mechanical Information开始有比较详细的图纸(SSD侧)
但不是2280是11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