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做的usb2.0高速接口,平时正常,开变频器pc程序就跑飞,啥问题

楼主(2021-06-07):
去年做了个USB接口的数据采集设备,用的CY68013,高速接口,批量传输模式,slave fifo模式,USB端采用的示例程序给的固件,平时工作正常,如果采集器没数据,pc程序每1秒得到一个空数据,但是一旦打开变频器,pc程序很快就出问题,在没数据的情况下,进入了连续读取空数据的状态(死循环状态)。这个应该是变频器引起的干扰,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吗?大概是哪引起的问题?该如何检测判断  ?又该如何改进  ?如果把USB高速接口改为全速接口,干扰会小些吗  ?

网友:
很正常,usb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工业场合,尽量不用usb。

网友:
换网线,省事省心。

楼主:
下一步是准备换成网口,不过目前还得解决现有的问题呀

网友:
基本上无解,USB被干扰后,直接掉线,网线被干扰后还能重传。工业抗干扰场合不要用USB!如果必须用,可以考虑一下ADI的USB隔离方案。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换低速的,加隔离,有现成方案
速度要求高就只能换网口了

网友:
干扰加隔离,参考6楼

楼主:
今天去现场看了,是开了变频器后从电源和USB进去的干扰,准备先在电源进口加TVS,在usb进口加esd和滤波试试, 另外如果想把速度从HS降到FS,该怎么修改固件?现在的固件一枚举,就给枚举成高速设备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现场看了,是开了变频器后从电源和USB进去的干扰,准备先在电源进口加TVS,在usb进口加esd和滤波试试 ...

D+、 D- 上的电阻接法不一样。

网友A:
常见的思路也就无外乎: 处理电源,换优质的USB线,改变屏蔽层接地方式,改为磁耦隔离。嗯,楼主位说的降速也是个办法。
前段儿时间用几乎不计成本的方法做了几个ADUM3160的USB隔离板子。这类东西可能管用。当然也可能不管用。
测试阶段你甚至可以考虑临时使用锂电池给你的设备供电。以快速的定位问题点。
当然了,处理变频器和电机那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办法。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就坐下来哭一阵子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思路也就无外乎: 处理电源,换优质的USB线,改变屏蔽层接地方式,改为磁耦隔离。嗯,楼主位说的降速 ...

用锂电池供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示波器测电源进线上有很高幅度的周期性干扰 ,估计变频器带通过USB线进去的,准备逐个试试看看,看能否管用,实在不行,就先坐下来哭下,再改网络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