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想参加智能车比赛,请推荐一款暴力直流电机芯片

楼主(2021-06-07):
现在他们学校用的是L298,看起来是够用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
除了电机芯片,还有其他地方要注意的吗?哪个牌子的电机比较好?
对比赛不大了解,只知道分成智能组和四轮组,小孩报的是四轮组,目前比赛记录是跑n圈两分钟多点。

网友A:
找那种时速可以跑到100多的车模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那种时速可以跑到100多的车模来拆,

那种车模用的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
无刷电机+电调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去英飞凌找内阻小的全桥或者半桥驱动,其实性能主要靠电机,电机是关键

网友:
298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还在用L298的,不要听他们说什么无刷电机,把问题搞复杂了。

L298能用的场合,使用集成了MOS驱动和半桥MOSFET的BTN7971之类的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驱动电流且够用了。

再上一级就直接用IR2104之类的+mosfet搭建电路,效率更高。

网友:
先电池升压(防止电池电压下降,榨干电池的能量),完了mosfet搭建电路。

网友:
电池串联提高电压,7.2V或14.4V供电,电机短时间烧不坏

网友:
不要用L298N,老古董工艺了,电流一大发热特别大。
VNH5019 24V 12A 用起来基本一样。
建议选用尾部带编码器的电机,实现了速度控制会方便很多。

网友:
10楼已经在用。

网友:
能不能用铝基板直接把车架也做了

网友B:
又不需要倒车,干嘛搞那么复杂,一颗MOS不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需要倒车,干嘛搞那么复杂,一颗MOS不就搞定。

一言惊醒梦中人,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
tb6612fng不香吗

网友C:
当年参加过第3届还是第4届忘记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反正当年 L298这种驱动,区赛如果算法写的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想进决赛或者拿个好名次最好用分立的大功率管自己搭或者用大功率的集成驱动。
必须要组H桥,因为要用到反转制动。
车架和电机电池为了公平都是指定的,不用考虑,大家都是一样的。
注意点 其他比如摄像头支架电路板等尽量轻量化,低重心,直接影响加减速和过弯速度。
还有可以加上可插拔的显示记录模块方便调试用,特别要准备几套参数,方便适应到时候比赛的场地环境。
我记得当时比赛的决赛场馆是用的日光照明,就是把太阳光引到场馆内,当时天气好特别亮,很多车因为光线太强,跑都跑不起来,识别问题。

网友D:
依稀记得BTS79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参加过第3届还是第4届忘记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反正当年 L298这种驱动,区赛如果算法写的好还是 ...

所以后来就有承办方学校要搞一辆自己的车先跑一圈以示这个环境其实是能跑的,你看我这个就能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言惊醒梦中人,那就简单多了

换高转速马达,提高电池电压。

网友:
4A电流的AT8236

网友:
英飞凌的BTN79XX,简单、稳定、耐操、够用。
要不就找超低内阻,大电流MOS管自己搭。

网友:
搭车请教下,低压10V以内、12V~48V这两种电压范围分别能用的三相有霍尔无刷电机的控制器都有哪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稀记得BTS7960。。。。

7930足够,7960大材小用了

网友E:
用这个,简单,很靠谱,30A应该够你折腾了
VNH5019单路直流电机驱动30A大电流 自带电压保护 VNH2SP30升级版-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简单,很靠谱,30A应该够你折腾了
VNH5019单路直流电机驱动30A大电流 自带电压保护 VNH2SP30升级版 ...

一直搞不明白,10A的电流接线柱,说30A驱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搞不明白,10A的电流接线柱,说30A驱动电流。。。。。

实际是12A的电流。
我们是拿来驱动直流电机的,驱动60W电机,按芯片介绍,12V电源,12A持续电流,但是没有那么用过。

网友:
自己用MOS搭吧 ,暴力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