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安装WIN10睡眠后,键盘任意一个按键都能唤醒?

楼主(2021-06-07):
之前一直用WIN7,几个笔记本睡眠后,都是按FN键才能唤醒的。

前几天换了thinkbook 14,系统是win10,睡眠后随便按个按键就能唤醒。

不确定这是WIN10决定的还是笔记本厂家决定的,问下也用WIN10的坛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t430s只能fn唤醒,win10系统。我的几台台式机都是win10,有的可以键盘唤醒,有的不行,待机后键盘灯直接是黑的。应该跟bios以及硬件设计有关。有一天台式机主板不支持acpi的s3,待机以后只有硬盘熄火,其它都在工作。

网友:
介系thinkbook 14的问题,表让win10背锅

网友:
不按键都能唤醒。我的华硕笔记本,半夜经常自动唤醒,然后过一会就又睡了。
不过这个问题确实跟系统还有机型都有关系。睡眠还分好几种,有时候睡着了,只有按电源键才能唤醒,有时候点外接鼠标都能唤醒。

网友:
与BIOS有极大的关系,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电源按钮唤醒,然后大家常见的键盘任意按钮唤醒,鼠标任意按钮唤醒,滚轮唤醒,还有的鼠标会处于工作状态,移动一下就唤醒,还有只有鼠标左键唤醒,还有楼主提到的fn按钮,这个我没遇到过属于不常见那种。容易自动唤醒的往往是鼠标移动了或者轻微震动,或者鼠标位移检测太灵敏错误的输入。正常的唤醒是键盘鼠标任意按键触发唤醒,电源按钮唤醒是必须的。还有就是usb3.0插入鼠标键盘都不支持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