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封装NTC热敏电阻有人用过没,找不到供应商的

楼主(2021-06-07):
如图,网上没找到这种的,谁有用过么

网友A:
和普通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
应该是定制封装了  可能不好找

网友B:
这是日本的,消防上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的有什么差别

主要就是封装的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日本的,消防上用的多

是的,消费温感上面的,果然是日本的,找到了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