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标准版布线时,自动推动线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07):
如题,就是相邻的线自动推挤开。

网友A:
你说的那是pads 阿里狗上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是pads 阿里狗上的功能吧。

是的,想问一下JLCEDA怎么设置,,,

另外,能够告知一下你们专业版的测试浏览器版本吗?

感觉在线版本有一个很弱的问题,线画下去就无法选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想问一下JLCEDA怎么设置,,,

另外,能够告知一下你们专业版的测试浏览器版本吗?

不会,我用的是pads。。。

网友:
只有在专业版才有。布线菜单设置
最新的谷歌或火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