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中建立一个信号量赋值给一变量怎么写?

楼主(2021-06-07):
查资料在ucosii中 Semp = OSSemCreate(0) 结构体参数只有一个

如果把才ucosiii 中建立一个信号量给 Semp=xxxxx 赋值

OSSemCreate ((OS_SEM*        )&xxx,
                 (CPU_CHAR*        )"xxx",
                 (OS_SEM_CTR)0,
                 (OS_ERR*        )&err);
怎么写,请教各位?

楼主:
可能是理解错误,Semp在ucosiii 中本来就是一个信号量赋值
OSSemCreate ((OS_SEM*        )& Semp,
                       (CPU_CHAR*        )" Semp",
                       (OS_SEM_CTR)0,
                      (OS_ERR*        )&err);    就可以吧,

楼主:
各位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以上理解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