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无线芯片,为何蓝牙的通讯距离就一定比zigbee短?

楼主(2021-06-07):
同样的无线芯片,为何蓝牙的通讯距离就一定比zigbee短?
不明白什么道理,无线通讯距离的长短不少跟发射功率直接关系的么?
有的芯片,能用蓝牙协议,也能用zigbee协议,但是芯片的发射功率是固定的,比如20db,为何跑蓝牙协议的通讯距离就会比跑zigbee的通讯距离要近得多??

网友A:
速率呢?速率都不一样吧

网友:
确实  zigbee通讯速率低,蓝牙需要低速蓝牙距离才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呢?速率都不一样吧

如果把蓝牙的速率调低,是否一样能达到zigbee的通讯距离?有谁试过么?

网友B:
影响无线通信距离
1、射频(功率,天线方向图,无线频率)
2、速率
3、编码方式

编辑原因:增加无线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无线通信距离
1、射频(功率,天线方向图)
2、速率

我意思是同一颗芯片,比如TI的CC2652;同样一块PCB;  既可以设置成zigbee,又可以设置成蓝牙,TX都是5dB时9.6mA的电流;

如果我设置成蓝牙模式,速率设置成zigbee一样,是否通讯距离也与zigbee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同一颗芯片,比如TI的CC2652;同样一块PCB;  既可以设置成zigbee,又可以设置成蓝牙,TX都是5dB ...

那是前边两点一样,编码方式不一样呀

另外你咋知道速率是一样的,蓝牙协议本身协议头、校验、地址等也是有一些开销的  并且蓝牙协议有一些重传,跳频等

不同通信频率距离也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距离不一样主要原因是编码方式不同(针对你这个应用)

另外
1、通信距离你是如何测试确定的
2、手册有写两种通信方式的接收灵敏度吗

网友:
频谱利用率不同吧,同一个符号传输能量多,传输距离就远。

网友:
zigbee在2.4G频段上只有250kbit的频宽,蓝牙起码1M以上,就凭这点同发射功率下蓝牙距离要近很多。

网友:
应该就仅仅是速率的差别。记得编码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同一颗芯片,比如TI的CC2652;同样一块PCB;  既可以设置成zigbee,又可以设置成蓝牙,TX都是5dB ...

那基本就是一致的。
但我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同一颗芯片,比如TI的CC2652;同样一块PCB;  既可以设置成zigbee,又可以设置成蓝牙,TX都是5dB ...

zigbee 协议是要求PER 1%。BLE是收到1080包在发送1800包时候,所以通信距离你打算怎么算?

网友D:
BLE 也有125kbps的速率选择。
BLE 还有一个LE功能,来增加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gbee 协议是要求PER 1%。BLE是收到1080包在发送1800包时候,所以通信距离你打算怎么算? ...

老大,说通俗点行不,您这些专业术语我都不明白啥意思。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E 也有125kbps的速率选择。
BLE 还有一个LE功能,来增加距离。

那么 TI的CC2652,用 5db发射功率时,用BLE 125kbps的速率时,估计距离能到多少米呢?大概预估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说通俗点行不,您这些专业术语我都不明白啥意思。谢谢老大。

产品出厂测试时,zigbee要求100packet,收到99个才行。ble是1500个包收到1080就行。你主观看通信距离,很可能是误码率都要求一样,比如90%。所以BLE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出厂测试时,zigbee要求100packet,收到99个才行。ble是1500个包收到1080就行。你主观看通信距离,很 ...

弱弱问一下“ble是1500个包收到1080就行”啥意思,丢了那么多数据的产品还能用么?不明白。
我们要求100%不丢包,或者丢包后必须补充回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下“ble是1500个包收到1080就行”啥意思,丢了那么多数据的产品还能用么?不明白。
我们要求100% ...

出厂spec就这么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厂spec就这么定的。

不是有重发和跳频机制么

网友:
1,调制方式
2,速率
造成了巨大差异,是巨大:)

网友E:
一个是433,一个是2.4G,波长不一样,电磁学里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433,一个是2.4G,波长不一样,电磁学里面的知识

都是2.4G哦.

网友E:
那原理上传输距离都差不多,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TI的CC2652,用 5db发射功率时,用BLE 125kbps的速率时,估计距离能到多少米呢?大概预估一下。 ...

链路预算在110DBM的情况下 ,至少1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原理上传输距离都差不多,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差远了:)

网友:
还真是没明白这个问题,这两个频道一样,都是2.4G开放频段,速率和调制的差异导致距离差异这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