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使用目前新的字体,还是恢复之前的配置?【3天后以最多票数选项执行】

楼主(2021-06-08):
详情请参考:

论坛的字体调大了一号,大家看到效果了吗?【如果意见相持不下,3天后投票是否恢复原来字体】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0912

如果忘记了旧字体字号是什么样子,看11楼。
单选投票, 共有 45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6.59% (305)
33.41% (15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一开始两种意见的票数还是咬的很近。慢慢的新字体就占了上风。

网友A:
大一号看着舒服,但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号看着舒服,但是不好看

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微软雅黑。

认为不好看可以浏览器里自行定义字体。

网友:
目前的新字体好看,舒服。

网友B:
一开始换大字体的时候不太适应,就准备投票的时候选以前的字体的选项

但是这几天可能也是看习惯了,投票的时候手停了下:让我想想以前的字体是什么样的来着?

完全想不起来了,好像现在的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换大字体的时候不太适应,就准备投票的时候选以前的字体的选项

但是这几天可能也是看习惯了,投票的 ...

你这种情况应该投票新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情况应该投票新字体。

是啊,所以我投了新字体,因为原来的样子想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情况应该投票新字体。

其实旧字体大小也是合适的,只不过行距太密了,看上去一团团的很不舒服

我在想:如果旧字体大小,设置1.5~2倍行距,可能也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旧字体大小也是合适的,只不过行距太密了,看上去一团团的很不舒服

我在想:如果旧字体大小,设置1. ...

旧字体用了十几年,肯定不是一无是处。

网友C:
如果忘记了旧字体字号是什么样子,需要回忆一下……
此帖子提供了一个小小小脚本,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里恢复旧字体字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10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忘记了旧字体字号是什么样子,需要回忆一下……
此帖子提供了一个小小小脚本,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里恢复 ...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旧字体在高分屏上笔画太细,所以要放大很多倍才能看清,挺吃力的。

现在的字体不用放很大就能看清,舒服多了。

网友:
刚调字号不适应,换了字体后舒服多了。

网友D:
现在网页的框架高度、字体行间距还是原来的大小,新字体看起来会显得很挤,能不能把字体行间距、框架高度也按新字体的比例扩大?这样看起来会舒服一些

网友E:
用shamiao的油猴脚本换回去试了下  还是原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网页的框架高度、字体行间距还是原来的大小,新字体看起来会显得很挤,能不能把字体行间距、框架高度也 ...

暂时不改了。改一个地方,会影响很多地方的。

网友:
新字体的间距小、太挤了

网友:
看了几天新字体,已经看习惯了

网友:
已投票给新字体

网友F:
说实话,旧字体看习惯了,新字体在汇总帖子里面看起来感觉很乱。所以还是不投票了,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旧字体看习惯了,新字体在汇总帖子里面看起来感觉很乱。所以还是不投票了,都能接受。 ...

你这种情况应该投旧字体。

网友F:
那我就投旧字体,我真的感觉新字体有点乱,估计太挤了。还是习惯了旧字体好看。手机上面没有感觉,pc还是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就投旧字体,我真的感觉新字体有点乱,估计太挤了。还是习惯了旧字体好看。手机上面没有感觉,pc还是差 ...

你应该是使用比较老款的显示器,分辨率低,字体大,所以,小字体更适合你。

这个问题无法调和的,是Windows的缺陷。我们的配置只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网友F:
我这显示器推荐我用1680*1050,我刚刚改了别的分辨率感觉更差。习惯就好,慢慢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显示器推荐我用1680*1050,我刚刚改了别的分辨率感觉更差。习惯就好,慢慢习惯吧。 ...

你这个是古董级别的显示器分辨率。

1如果你的屏幕尺寸高于14寸,的确是之前的小字体更适合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hamiao的油猴脚本换回去试了下  还是原来舒服

试了下公司的1080p小字号舒服,回去了2K高分屏大字号舒服

网友G:
这个比例,看来是没希望翻盘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比例,看来是没希望翻盘了,唉……

这个的确需要大家投票,才能确定。

网友H:
使用新字体吧,显示器都上4K了。
侧边栏扩大一下,字符没有显示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需要大家投票,才能确定。

没希望翻盘了,那个油猴脚本就得继续用了——如果网站技术团队能提供修改前后的两个版本的CSS文件,我应该能够比对差异,把那个油猴脚本再继续完善一下。现在我是纯粹靠记忆还原的,若干细微之处仍然和以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新字体吧,显示器都上4K了。
侧边栏扩大一下,字符没有显示全。

侧栏没有必要再改了。之前我扩展得更大的,有坛友提意见,改窄了。

侧栏的文字没有必要显示完整的。能猜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使用新字体吧,显示器都上4K了。
侧边栏扩大一下,字符没有显示全。

给网页附加以下的样式表,可以让侧边栏的链接自动换行,满足你的愿望:(自己写一个油猴脚本附加就好了)
.bdl dd a {
overflow: visible !important;
height: auto !important;
line-height: 13px !important;
padding: 6px 7px !important;
font-size: 12px !important;
}

网友:
平时用笔记本,字号大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网页附加以下的样式表,可以让侧边栏的链接自动换行,满足你的愿望:(自己写一个油猴脚本附加就好了) ...

不修改网页了。这是discuz的模板。

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适应问题。

其实,越来越少人使用电脑上网了。

手机上网,我们的字体体验可以说是完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修改网页了。这是discuz的模板。

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适应问题。

是啊,我也只是看到坛友提出了课题,觉得有趣改着玩。
十年、二十年前真想不到PC端最终会这么落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只是看到坛友提出了课题,觉得有趣改着玩。
十年、二十年前真想不到PC端最终会这么落魄。 ...

安卓手机无论是怎么样的分辨率,字体大小都是非常适合。

分辨率越高,字体边缘越清晰。但字体不会变小

这么容易简单的事情,微软就一直没有能力解决。Windows屏幕分辨率越高,字体越小,真他妈脑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卓手机无论是怎么样的分辨率,字体大小都是非常适合。

分辨率越高,字体边缘越清晰。但字体不会变小

这不是Windows的锅,是模板问题,discuz的手机版页面用了HTML5响应式设计和矢量字体,电脑版还是老掉牙的HTML4 table布局和点阵字体。

响应式设计就是可以随分辨率自动调整布局,任何分辨率的屏幕都能得到最佳的显示效果。

你用电脑浏览器修改user-agent强行显示手机版页面,字体也会随分辨率变化的。

楼主:
只使用手机的就不用参与投票了,因为手机的效果基本没什么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Windows的锅,是模板问题,discuz的手机版页面用了HTML5响应式设计和矢量字体,电脑版还是老掉牙的 ...

这个持保留意见?我记得即使是px尺寸单位,实际显示出的尺寸,也会跟着windows显示设置的“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100%(推荐)”这个比例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持保留意见?我记得即使是px尺寸单位,实际显示出的尺寸,也会跟着windows显示设置的“更改文本、应 ...

问题就在于Windows默认字体是同时包含了点阵字体和矢量字体,discuz电脑模板的字体尺寸在100%缩放时是点阵字体,放大后自动变成矢量字体,边缘变模糊反而不好看了。

反正你在Windows下面看别的网站并不会出现高分屏字体太小的问题,就论坛会这样,说明是论坛的模板问题,并不是Windows处理不好网页的字体。

Windows显示比例放大会使界面变形的主要是为了向后兼容XP,用老API渲染界面的应用程序,只支持Win10的程序基本上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新字体看着很舒服!

楼主:
还有5分钟投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