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8脚芯片,价格1元以下

楼主(2021-06-08):
寻一款8脚芯片,价格1元以下    封装SOIC-8

1脚VCC,8脚GND
4脚 ADC采集
3脚PWM输出

不知道 是不是单片机,最好是现成的芯片,我 看到 PIC单片机与符合的 但是价格 高了

网友A:
类似需求,有客户有1亿 pcs需求,找不到货源

网友:
中颖4位机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内部 资源有要求吗? 站内电话我

网友B:
可以说说功能吗?或许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功能吗?或许可以做到

一个引脚 根据可变电阻ADC采集的值输出可调的PWM就行
我看到网上纯硬件搭的 用比较器 ,但是发现比较器与外围电路加起来的价格 比用单片机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引脚 根据可变电阻ADC采集的值输出可调的PWM就行
我看到网上纯硬件搭的 用比较器 ,但是发现比较器 ...

听你这么一讲,不会是加热控制方面的项目吧,以前做过此类案子。如果是的话,可以加我丘丘314六六五8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需求,有客户有1亿 pcs需求,找不到货源

类似这个吗?

网友:
SOP8  都停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需求,有客户有1亿 pcs需求,找不到货源

是找不到接受价格的货源吧!价格都炒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找不到接受价格的货源吧!价格都炒上天了。

放心,这些1个亿的生意听听就好,就是芯片涨价没货源到处询盘而已

现在有货就是大爷,根本不用出什么方案,供应商都牛上天了,2毛钱的最便宜纯IO6脚芯片,分分钟1块钱起步

网友:
纯IO 八脚芯片都一块了。现在的价格,

网友:
有个朋友手上有500K,SOP16 OTP的都1.5以上了

网友:
带AD的1元以下估计找不到

网友C:
不要AD的,SOP8的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AD的,SOP8的有没有?

你要多少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AD的,SOP8的有没有?

有,就是价格有些高。

网友:
可变电阻 可以通过测量阻容充放电实现。 AD都省了

网友:
芯圣HC16P013A0_sop8有10万片,改了方案用不完了,价格0.85,需要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多少内存的

2-4K即可,只用简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