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帮提供个tk499的emwin lib没有禁用swd调试的

楼主(2021-06-08):
用的ltdc接口,运行到User_RGB_LCD_Initial函数后SWD就不能用了。这个函数在emwin.lib里定义的。试着将这个函数注释,自己做了些初始化函数,但是刷屏很慢。所以求助坛友,感谢

网友:
可以不可以砸初始化之后,重新启用SWD?

网友:
       其实封住的东西多数是很旧的了,在同样的文件夹下应该有新版本,里面有没有封装起来的。旧版本的例程慢慢会被替换掉。不要以为有什么东西不让你看到一定是好东西。这个东西封住的没有新版的完善,你完全可以用新版本例程来实现老版本例程的功能,新版本都是比老版本更优秀才会更新的,也能更好地支持emWin官方的可视化UI编辑器,旧版就没那么幸运了。要是新版没什么用处,工程师也不会弄它。
       如果你找不到新版本,可以直接跟客服提出,让她帮你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