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芯的时期,你们觉得散新,拆机,割板的哪种好?

楼主(2021-06-08):
原装正品买不到了,或者价格高得实在接受不了了。那散新,拆机,割板的哪种好?割板就是那种把原来电路板割得只剩你目标芯片的一小块电路板,买回来你还得自己拆的那种。

网友:
首选割板!

网友:
首先要确认芯片内部没被加密  像FPGA 这种内部EFUSE 加密了 就无解了

网友:
拆机吧    割板你还得自己处理,不过芯片靠谱性高一点

网友:
我的话首选割板,虽然麻烦,但应该可靠些

楼主:
割板如果数量多,处理起来确实是挺麻烦的,要一个一个拆,拆完处理残留的锡,焊是不是也上不了机了?也得手焊,那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A:
割板,以前有阵子大量采购Adi的adsp2189 割板件,完好率超过90%,检验出厂后没见用坏的。

网友:
割板。拆机还贵些,因为他们也是要拆下来打磨整形。散新据说是检验不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板,以前有阵子大量采购Adi的adsp2189 割板件,完好率超过90%,检验出厂后没见用坏的。 ...

割板的买回来,拆下来处理后,最后能上机贴吗?贴出来焊接不良率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割板如果数量多,处理起来确实是挺麻烦的,要一个一个拆,拆完处理残留的锡,焊是不是也上不了机了?也得手 ...

有一次在外发做SMT,  他们也帮忙拆件,  看起来很好,  应该是用热风枪吹出来的,  但割板的太小了,  感觉不好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割板的买回来,拆下来处理后,最后能上机贴吗?贴出来焊接不良率高吗? ...

交给别人拆和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给别人拆和翻新

叫给别人拆好像又有点不放心,不知道他们怎么拆的!
还有拆了之后引脚残留的锡,引脚变形是怎么处理的呢?有专门的设备?

网友:
散新的投一票

网友B:
快疯了....所有的材料价格都涨了,拿到订单的那一刻开心不起来,量太大....这家伙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疯了....所有的材料价格都涨了,拿到订单的那一刻开心不起来,量太大....这家伙哎! ...

把单分一分,让我们也不开心一下

网友:
拆机的前一段焊过一批,焊接不良率很高

网友C:
我在一个地方拆焊了一批,都是机器拆的,感觉还行,成功率90%

网友:
靠着这芯片、软件、硬件吃饭的这段时间都怎么熬的,我原以为6月会缓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一个地方拆焊了一批,都是机器拆的,感觉还行,成功率90%

在哪拆的?能介绍一下吗?机器怎么拆?

网友:
割板的,只能是手工焊接,贴片机上不了(吹下来也不行, 引脚有焊锡);

我投散新

网友:
散新 可能不靠谱,看别人用煤气烧芯片下来

网友:
准备去拆板了,原来听说6月供货会改善,好不容易等到6月,毛的改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拆的?能介绍一下吗?机器怎么拆?

微信加: YTX9085

网友:
是只拆,还是拆了把脚上的锡也能清除干净?

网友:
散新的最不靠谱,一般都是工厂不良报废流出来的。故障也是千奇百怪,比如电流大了,IO驱动能力不足,或者噪声过大之类的,我感觉这种散新最不靠谱。

网友:
割板听说可以油炸取下, 控制油温250度。 一煮一大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