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升级,是连系统一起升级吗

楼主(2021-06-08):
如题,是和系统文件一起升级吗?还是说只升级业务相关的文件,系统文件就不动了?

网友:
都可以 看你想要什么

网友:
都行 就和安卓手机一样  可以只升级APP, 系统底层要改动(只更新内核模块无法满足的情况)就整个系统刷机。 甚至连BOOTLOADER重刷都行。 具体的升级机制要自已实现

网友:
嵌入式系统里面包括bootloader,操作系统内核和文件系统,一般来说前两个不用动。
文件系统中包括系统文件,也就是那些常用命令啥的,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是只读的(这样更安全),那就需要把你的程序和文件系统一起打包全部更新。如果你的文件系统不是只读的,那样升级和普通电脑一样,直接删了源程序,然后装新的,一般来说开发者会开发一个看护程序,负责远程更新啥的,这得看应用场景了

网友:
我喜欢改bootload,这样什么都能升级

网友:
随便刷,喜欢刷就耍,喜刷刷,喜刷刷,喜刷刷……

一般来说,先搞一个BOOTLOADER,用BOOTLOADER 刷内核,刷文件系统,刷BOOTLOADER自己
如果侧重于应用,在系统上用FTP,TFTP , NFS,HTTP等协议来把应用程序包上传, 解压后覆盖对应文件,就可以完成对应用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