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指纹锁用什么电池比较好?重点是不要漏液。

楼主(2021-06-08):
家里用的指纹锁3年了,都没换过电池,还继续在用,想换新电池上去。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不管碱性、碳性电池,都漏液
不过漏液只有几种可选

1.楼上推荐的一次性锂电。 2.近几年新出的可充电5号锂电池   3.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包括站长推荐过的  金霸王。还有很贵的南孚碱性等,小米碱性, 好的碳性电池,  过放后一直放着,都漏液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推荐,我现在的电池是厂家配送的松下电池,用的时间长了,总怕哪天漏泄,所以才想着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推荐,我现在的电池是厂家配送的松下电池,用的时间长了,总怕哪天漏泄,所以才想着换新的 ...

不用想,肯定漏,我的遥控器就是松下送的原装电池,弹簧都腐蚀掉了
以后统一用锂电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一旦漏了,那就是哗哗的, 碳性电池应该也会漏,但是我见过的过期10年的碳性电池漏也就是把包装纸给湿了,貌似过程比碱性电池慢的多,我的指纹锁装碳性5号电池也就是用半年多点,没电前会报警,估计没有啥漏的机会,成本上能接受还是用碳性吧,我已经吧碱性电池清除出家里了,以后电池就买碳性的和充电的了,宜家的小电流的充电电池貌似也不错

网友:
前两天刚发现的,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在 tb 搜索“智能锁 电池”,能找到一些号称不漏液的电池
有南孚那种拿碳性电池滥竽充数的,也有双鹿这种写着“碱性不漏液电池”的
我还没买来试过,双鹿的基本要 2 块钱一节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有一对用了15年以上了,还在用,没有坏,从没漏液,只是价格贵点,
但还是很环保,长期用更省钱,

网友:
我用的是镍氢,只是因为镍氢电压低,在指纹锁低电压报警时其实还有很多电量,导致充满后用的时间没那么长,其他没什么缺点

网友:
现在原配就是锂电了!

网友:
双鹿智能锁电池,  一般锁厂都会用这个电池

网友:
锂铁电池,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镍锌电池,可充电。 1.6V  单颗有2000mWH    我用着还不错。

网友:
卤煮,用的这么操心难受不。干脆布线用220伏吧,一个12v适配器永久解决问题。如果不咋停电电池都不需要了。还可以用一个小继电器加一次性铁锂电池做后备电源,停电后继电器失去电压切换到锂电池。又可以避免停电又不怕电池漏液,又不怕电池被充电。

网友:
找郑小姐用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