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上FOC有什么好处,大家有具体测过啊?

楼主(2021-06-08):
一搜FOC,大部分都说噪声改善,振动改善。我手上有TI的FOC开发板以及自己开发的普通六步换向,对一款风机进行了对比,约了第三方实验室测试。

目前的测试结果是噪声基本完全没改善,看频谱不管是中高低都是完全一致的。振动在高频有改善,但低频占主导,对总值的贡献很少。我困惑了

网友:
你上个示波器和电流钳看看 相电流,你就明白了。

foc控制的电流,那都是完美的正弦波。

六步换向控制下来的电流,断断续续的,带尖峰,很难看。

网友:
噪音 , EMI , 转矩脉动, 刹车能量回收, 这几个方面都有改善, 但根据不同电机,改善幅度不一样

网友A:
还是要看用途,很多方面应用只要6步就够了。

网友B:
研究了很久,从入门到放弃,始终没学会无刷电机驱动。原理明白了,就是写不出代码。

网友:
自己写FOC控制有难度,现在很多公司提供了驱动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很久,从入门到放弃,始终没学会无刷电机驱动。原理明白了,就是写不出代码。 ...

有感方波 ->无感方波 -> 有感FOC  这样难度逐级增加,不要一下子就FOC

网友:
FOC是不是低转速大扭矩时有优势,不是很懂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控制效率比较高可以做到90%以上,这是方波方案无法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用途,很多方面应用只要6步就够了。

请问,哪些应用推荐用foc?

网友:
你要拿光电机来对比。 改善噪音是最明显的。 但改善的是电磁噪声,FOC可以做到几乎没有电磁噪声。机械噪声包括轴承噪声那就无能为力了。
振动主要是转子的动平衡。特别是风机的振动主要来自风叶。啥驱动也改善不了。
当你需要一个电机拿在手上,你都不知道它有没有在转的时候。就得靠FOC了。
现在有的FOC方案甚至不比方波方案贵,干嘛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些应用推荐用foc?

对启、停、刹车 ,加减速 平顺性有要求的,可以用foc

网友:
lz的耳朵肯定是木耳朵,哈哈,比如油烟机应用,方波基本上就没办法玩,听说耳朵这关过不了,所以现在市面的无刷油烟机都是foc的!当然无感的油烟机foc也不容易做,那个惯例太大了,启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