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便宜点的远距离wifi传输设备(~70米遮挡)

楼主(2021-06-08):
如图:
在某多上买了一款。人只能走到五角星的位置。过去就没信号了。离车库还有一定距离,可能是墙角遮挡住了。
直线距离大概70米左右,最好还能穿透车库的铁门。
设备装到外面不太方便。没法在外面布线。
供电,两个地方是各自独立的,两个账户交电费。
设备或解决方案都行。

网友:
你这种不好弄,直线不可目视,有遮挡,大功率AP定向的都不好使呀

网友:
不在外面放设备的话无解,你直线拉一下,经过很多面墙了。

网友:
对面装一个中继?

网友:
搜索无痕光纤

网友:
70米带拐弯+遮挡,建议改频段。
用315M就很好,2.4G在大气中衰减太快(水分子共振)

网友A:
兄弟,你需要的是几百兆频段的网桥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话另外一个点用4G算了。一年也没多少的

楼主:
暂时,只能4G解决了,
最便宜的4G,在哪里买?某宝还是某夕,要是平均一个月超过50,还不如拉个光纤宽带进来。

网友:
2.4G这个频段决定了,直线传播。
如果在视距内,用定向天线,传几公里都有可能。有遮挡,几米吧。

楼主:
已买随身WiFi,200块的设备➕每月30的流量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随身WiFi,200块的设备➕每月30的流量费。

每个月30块 ,基本上用到10G的流量了吧

网友:
在两处中间假设mesh wifi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需要的是几百兆频段的网桥

几百兆频段的网桥楼主这种情况,带宽能到30Mbp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