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不同卷合并成了同一个分区,怎么把卷合并起来?

楼主(2021-06-08):
如图,E盘被分配到了两个卷上,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感觉怪怪的,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除了对硬盘重新分区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两个卷合并到一起?

网友:
diskgen好像可以

网友A:
别折腾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足够大的移动硬盘, 把东西全弄出来, 然后删除分区, 重新建立你要的分区.

网友:
最好备份一下重新分区,使用工具合并有一定概率会丢掉分区表,慎用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操作分区有风险,操作之前一定全盘备份
不过要是都全盘备份了,还不如直接换一块硬盘

网友B:
我所了解的是: 两个连续的相邻的分区好像可以合并,你这中间隔着一部分磁盘,除非把整个磁盘东西都拷出来,合并E D E 再重新分区,或者删除末尾E卷,将其合并到D卷中。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好像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了解的是: 两个连续的相邻的分区好像可以合并,你这中间隔着一部分磁盘,除非把整个磁盘东西都拷出来 ...

就这样不管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在我的电脑里,E盘容量是正常累加在一起的,只是在磁盘管理器里有两个分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足够大的移动硬盘, 把东西全弄出来, 然后删除分区, 重新建立你要的分区. ...

就这样不管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在我的电脑里,E盘容量是正常累加在一起的,只是在磁盘管理器里有两个分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不管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在我的电脑里,E盘容量是正常累加在一起的,只是在磁盘管理器里有两个 ...

没任何问题,就这样用呗。这是正常用法。
设计这个功能的原因是为了给虚拟机。虚拟磁盘要扩大只能往后加,但你可能想把容量给前面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