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有真正能用的办法让单独的程序不随着系统缩放么?

楼主(2021-06-08):
WIN10系统显示设置里设置好缩放比例后,有些软件并不想跟着一起缩放,比如VS这些要做界面UI的软件。

网上查到的都是说 右键->兼容性->更高高DPI设置->高DPI缩放替代里勾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缩放执行  应用程序】

试了电脑上的好些程序,设置都是不起作用的,几年前的WIN10估计是有效的,但是WIN10更新太快了。

网友:
你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让该程序自己决定如何缩放。如果它是旧程序,自己不会缩放,该选项的效果就是那个程序用真实分辨率的像素,也就是界面显示的很小。
如果这个程序自身认得缩放,那么它还是会正确的缩放。
你是开发程序不想被缩放,免得内部设计的尺寸被改变,那么反而应该用系统选项,也就是系统替它缩放,它看到的屏幕大小是假的,比你实际屏幕小,但它自己认为这是点对点的。

网友:
笔记本高分屏,默认字体都很小,使用了推荐的125%缩放,结果很多软件打开都字体模糊!设置了楼主说的【替代高DPI缩放行为。缩放执行  应用程序】后就正常了

网友A:
VS自己就有这个选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自己就有这个选项吧。

哈哈,它知道自己的窗口设计器在带缩放的情况下是有问题的。。。
也有某些设计程序没问题,比如C++Builder/Delphi就没问题。开发机的显示是放大的,做岀来的窗口在不带缩放的系统下会自己变小,仍然是正确的尺寸

网友:
小尺寸高分屏的笔记本,换Linux系统吧,Win系统基本无解。

楼主:
用了几天WIN10,用得心惊胆跳,几乎每天都蓝屏一次,都是无征兆的,烤机软件试不出来,重启后DUMP文件也是损坏的无法分析原因。
AMD锐龙+WIN10,大概率还是WIN10的问题.

网友B:
用Electron之类的框架吧,WinForms连微软自己都嫌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Electron之类的框架吧,WinForms连微软自己都嫌弃。

我觉得挺好用的啊, 简单的测试软件, 大小可以做的很小, Electron怎么说也30M往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挺好用的啊, 简单的测试软件, 大小可以做的很小, Electron怎么说也30M往上吧 ...

做内部测试软件当然没问题,不能自动缩放也没事。因为运行环境是已知的,而且很可能就是跟你开发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挺好用的啊, 简单的测试软件, 大小可以做的很小, Electron怎么说也30M往上吧 ...

那你还可以选WPF和UWP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几天WIN10,用得心惊胆跳,几乎每天都蓝屏一次,都是无征兆的,烤机软件试不出来,重启后DUMP文件也是 ...

换个显卡驱动。 之前我装虚拟机 必然蓝屏, AMD的。 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驱动。 之前我装虚拟机 必然蓝屏, AMD的。 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

总结了下现象,平时使用好像没怎么蓝屏,就是重启或者关机时候,大概率蓝屏。
早上去AMD官网下载了amd radeon software,更新了驱动,反复试几次关机重启,暂时没有蓝屏了。
希望真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了下现象,平时使用好像没怎么蓝屏,就是重启或者关机时候,大概率蓝屏。
早上去AMD官网下载了amd ra ...

AMD 就这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