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常规等长要求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1-06-08):
DDR3-1600的传输速率为1600Mbps。也就是说眼的大小也0.625ns。然后0.625*0.05*10=0.315CM,约126mil.也就是说画PCB的时候等长误差要在126mil'的范围之内。但是图所示,图片中DQ 30mil,clk125mil的等长,是如何计算要求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或者你们在画DDR3 的等长时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你算多了。ddr3 dll抖动上限是300ps(你查手册累积抖动),ck到dq抖动上限我记得是100ps(查dqsck和dqsdq),fpga pll抖动上限是150ps,这样你的实际有效眼(最可靠的眼)只有625ps-400ps-150ps=75ps,其它几百ps都会有概率性出错,因此不做好等长数据不可靠,而且高可靠性场合要走e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多了。ddr3 dll抖动上限是300ps(你查手册累积抖动),ck到dq抖动上限我记得是100ps(查dqsck和dqsdq) ...

如图所示:ddr3 dll是(1+0.68ln50)*70=252ps。ck到dq抖动上限为100ps。FPGA的PLL抖动上限为150ps。则眼的大小为625-252-100-150=123ps。这个和你的75ps误差有点大。请问我是不是算错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DDR3-1600需要保证眼的大小最小为多少才能保证可靠传输?ecc主要是做校验,更加保证传输的可靠性而已。我主要是想算出画PCB到时候的等长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ddr3 dll是(1+0.68ln50)*70=252ps。ck到dq抖动上限为100ps。FPGA的PLL抖动上限为150ps。则眼 ...

速率越高等长越严格,你按那个文档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越高等长越严格,你按那个文档没错。

有点意思了,再想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