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里云的域名可在不转移情况下解析别人的账号服务器吗

楼主(2021-06-08):
如题, 我网上查到的很多方法都是把账号一起转到第二个阿里云服务器的账号上, 这样就有个问题了,万一帮我注册阿里云的人以后账号注销了,那我的域名不是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能否在不转移域名的情况下,用我的域名去解析对方的账号的

网友:
没读明白意图
域名原本就能解析到任意IP吧 和账号无关

网友A:
注册域名的帐号拥有解析管理权,可以指向任何服务器。 你自已的域名想解析到别人的服务器也是可以的,比如指向183.60.130.22 ,访问你的域名时就能解析到这个IP从而访问这台服务器。但是不能访问别人的HTTP WEB服务,因为没备案会拦截,而且WEB服务一般有绑定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域名的帐号拥有解析管理权,可以指向任何服务器。 你自已的域名想解析到别人的服务器也是可以的,比如 ...

明白了,那也就是我用别人的账号去买优惠的阿里云,用自己的账号里的域名绑定,没多大问题对吧,那618再撸一个云, 对了,可以绑定自己家的群晖吗

网友:
域名是自己的,服务器是别人的,备案很可能是通不过的。不备案的话,web的域名访问会被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