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看一下mos电流控制,本想做成过流保护,却做成了限流

楼主(2021-06-08):
如图,   目前实验电路 是 74HC00D 直接接到mos管的G极.

原来是想当电流超过8A时 红字" 1" 位置输出高电平  然后motorVoer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信号.  同时关断mos管

但是实际测试 电流被限制在7.3A ,  同时 红字"1" 位置仍然是0V , 示波器看不到任何变化. 示波器是100M的 10GSa/S

实测过 u11B 6脚 接mos管的G极,  过电流后 红字"1"位置  会是高电平, 然后 motor OVER 会变低.

PWM 占空比 70%  和90%   电流都是7.3A

应该是限流了 . 但是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另外如何改进能给单片机一个过载信号?
谢谢.!

网友A:
74HC供电才5V,MOS能完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供电才5V,MOS能完全打开?

不能吧 ,但是 G 极直接 接 6脚的话, 电流10多A 也没问题.  上面部分已经增加了mos的驱动电路.

主要是不明白 为什么  "1" 位置 没信号输出还能限流  ?

网友:
要用带锁的检测吧,不然就是负反馈了。

网友:
u107脚加个4148二极管到5脚

网友:
u10b当比较器用?得接成带滞环的比较器吧,以及lm358会有相位反转,不适合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