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100A的DC/DC电源模块或方案

楼主(2021-06-09):
输入18-36V,输出1.2V-1.3V  100A直流,最好是带恒流功能,这样不担心短路

200ms开,100ms关,

原有方案是用交流220V输入的明纬医用电源,现在需要一款直流18-36V的电源,能买到的现成模块最好。求推荐

网友:
半砖模块找找

网友:
做激光电源用吗,这么大电流,

网友:
做个10路10a得的。

网友:
有量么?有量的话可以给你定做

网友A:
找做电脑主板的给你弄,这就是cpu供电的需求,他们有很多成品改改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做电脑主板的给你弄,这就是cpu供电的需求,他们有很多成品改改就能用了。 ...

找什么成品,所有芯片手册都基本有能直接拿来用的sch。只是布线有讲究,布不好可能会不稳定。不过电脑主控通常只能接受12v+-5%以内的偏差。

楼主:
半砖的一般都是24~72V输入范围,18~36v的找到了60A,还不支持并联,不支持恒流

网友B:
TPS40090,有ti官方的evm板,四五百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40090,有ti官方的evm板,四五百块钱吧

TPS40090最高输入电压只有15v,达不到需求的36V

网友:
电脑CPU供电基本上都是低压大电流了,,,0.9-1.35V 单向电路由30A,主板一般4相以上,,,高端主板8相以上的供电方案,,200A也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
我在用Ltm4700 50A*2;带Pmbus,最大400A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TPS40090最高输入电压只有15v,达不到需求的36V

找找类似的方案呗, 自己搜multiphase buck controller
支持19V的肯定有, 笔记本用的. 24V的估计也有, 到不了36V没关系, 你在前面再加个buck稳到24V呗.

网友:
电脑多相供电方案就是这样的,一路20a0.7-1.4的样子。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用在什么产品上?

大概率是电热丝或刀片,有几个客户订制过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电热丝或刀片,有几个客户订制过模块

都用医用电源,我猜测是医疗用。

网友(2021-08-07):
电脑显卡供电都是低压大电流多相供电的,参考主板显卡的图纸就有,一般都是主控芯片控制上下管的同步整流方案,200A都没有问题,如果输入是宽电压,需要先做一路控制用辅助供电,用xl700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