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芯洲科技的 DC DC 芯片质量咋样?

楼主(2021-06-09):
兄弟们,有没有用它量产过的?

看了一下 XX 商城,性价比适中、并且有库存的货 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

网友A:
楼主如果测试通过了, 麻烦告诉我, 反正我没有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测试通过了, 麻烦告诉我, 反正我没有调出来

哈哈哈,我还是等用成功的兄弟们给个提示吧 ……

网友B:
楼主如果测试通过了, 麻烦告诉我, 之前用TPS54331的,现在没得用了。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在用,批量几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测试通过了, 麻烦告诉我, 之前用TPS54331的,现在没得用了。

我也是啊,所以在找替代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在用,批量几k了吧

有没有遇到什么坑?

网友D:
我直接把MP2451换成SCT2400  并且把二极管去掉了  没问题
因为SCT2400不需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什么坑?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工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工业应用

谢谢,那可以整点样片回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把MP2451换成SCT2400  并且把二极管去掉了  没问题
因为SCT2400不需要二极管 ...

谢谢兄弟的提示。

网友E:
SCT2325,批量在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T2325,批量在用没问题

谢谢兄弟,已经有了几个应用过的产品,看样子 DC/DC 芯片不怕缺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把MP2451换成SCT2400  并且把二极管去掉了  没问题
因为SCT2400不需要二极管 ...

和你一样,这样切过了,但芯洲告诉我2400VDT没货交,要我改用2401。
PCBA 测试呢,空气15KV,接触8KV,目前是过了,准备PP,刚在嘉立创加急做了600块PCB,等焊接好了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你一样,这样切过了,但芯洲告诉我2400VDT没货交,要我改用2401。
PCBA 测试呢,空气15KV,接触8KV,目 ...

貌似电感不一样,都放大了 10 倍。看了一下资料,因频率降低,电感量都放大了 10 倍,不知道发热量如何,等兄弟的结果。

网友G:
SCT2325 辐射干扰性能极佳,实测和线性电源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G:
SCT2325 辐射干扰性能极佳,实测和线性电源无异.

多谢实测,不错的经验

网友H:
大神还在jlc买?找个代理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CT2325 辐射干扰性能极佳,实测和线性电源无异.

感谢感谢,用起来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还在jlc买?找个代理供货

我们有代理商,因采购说 54331 涨得厉害,能不能换一个型号,所以就在 XX 商城搜了一下。

他有货就表示市场暂时不会断供,改设计用起来也就放心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代理商,因采购说 54331 涨得厉害,能不能换一个型号,所以就在 XX 商城搜了一下。

他有货就表示 ...

你得先放在购物车里看一下,他们1个也显示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SCT2325 辐射干扰性能极佳,实测和线性电源无异.

看了手册写的很详细,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得先放在购物车里看一下,他们1个也显示有货。

谢谢兄弟的提示,已经这么做了,因我们申购样品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先挑了几个型号自己买了。

此商城有这毛病,哪怕显示有货的都不靠谱。只有等待付款时才能确认,其中没现货的问你是否预定和等待,挺烦的。

网友J:
SCT2325 ,SCT2321都在用,目前还没有发现啥问题。以前1元多点,现在涨价快翻了,不知道后面好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CT2325 ,SCT2321都在用,目前还没有发现啥问题。以前1元多点,现在涨价快翻了,不知道后面好不好 ...

我正在纠结要不要把商城的全包下来

网友(2021-10-15):
引用 楼主:
我正在纠结要不要把商城的全包下来

sct2325没货了。。。。。

有没有替换料推荐?

网友K:
完美替代TPS54360 , 良率更高,TI的 60V芯片 50V开始就有损坏出现,SCT可以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完美替代TPS54360 , 良率更高,TI的 60V芯片 50V开始就有损坏出现,SCT可以没问题。 ...

用哪颗料替代543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哪颗料替代54360的

是 SCT2630

网友:
哪位 能否转 150片  sct2325,用完换其他的,小厂缺货麻烦

网友L(2022-05-21):
sct2630价格好像和54360差不多了,芯洲鼓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sct2630价格好像和54360差不多了,芯洲鼓胀了

多少钱?ti的能买到么?

网友L:
10块左右,想找一个能替换54360的,价格还比54360低的太难了

网友:
本想用sct2325代替tps,一看价格,没明显优势,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0块左右,想找一个能替换54360的,价格还比54360低的太难了

显然是买的渠道不对,应该是贸易商现货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显然是买的渠道不对,应该是贸易商现货价

代理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代理什么价

至少是贸易商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L:
10块左右,想找一个能替换54360的,价格还比54360低的太难了

SCT2630, SCT2650, Pin2Pin, 参数平行替换,出货好几千了。性能比TI还好,稳定50V工作。 价格5.5

网友:
关键是芯州的供货也不好了啊

网友:
领芯LC2683有用过没,7-70V的

网友:
关注一下,替换54360。

网友N(2023-02-26):
SCT2650  巨坑,热插拔问题严重

网友M:
引用 网友N:
SCT2650  巨坑,热插拔问题严重

怎么坑法?热插拔过压烧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坑法?热插拔过压烧了么?

不出电压,FAE已经确认存在问题,以前也有客户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SCT2650  巨坑,热插拔问题严重

很多芯片说的耐压不是热拔插的耐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很多芯片说的耐压不是热拔插的耐压

是不出电压,芯片没有烧,把输入电容电放完又可以了,有一定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出电压,芯片没有烧,把输入电容电放完又可以了,有一定的概率

应该是保护电路锁住了,必须要完全放电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不出电压,芯片没有烧,把输入电容电放完又可以了,有一定的概率

我碰到的是 直接冒烟

网友N: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保护电路锁住了,必须要完全放电才能解锁。

不是保护电路锁住了,原厂给回复了,说是进入电源的调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保护电路锁住了,原厂给回复了,说是进入电源的调试模式

这个答案也合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答案也合理

这个答案才是最不合理的 ,按照datasheet的参数做的板子,居然热插拔会出现不输出电压,并且出现的概率还很大,太坑爹了
因为给我们的分析报告不能传上来,所以建议大家在有热插拔的环境下慎重选择这家的DCD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答案才是最不合理的 ,按照datasheet的参数做的板子,居然热插拔会出现不输出电压,并且出现的概率还 ...

手册里写了支持热插拔?

网友P(2023-08-31):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啊,所以在找替代品 ...

sct2433 ?

楼主:
引用 网友P:
sct2433 ?

TSP54331 的替代品

网友Q:
热插拔的话不加个热插拔控制器吗?至少输入用个PMOS做个防反接+缓上电的电路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Q:
热插拔的话不加个热插拔控制器吗?至少输入用个PMOS做个防反接+缓上电的电路啊 ...

我们使用的环境是直接上电,24V直接通电,有二极管防反接,共模电感,输入电容等等,输出直接接负载,这样直接上电就会有一定概率不出电压。
也就是电源电压跌落就会有可能不出电压,这个就是芯片设计缺陷。
厂家给的调试逻辑很简单,外部很容易就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们使用的环境是直接上电,24V直接通电,有二极管防反接,共模电感,输入电容等等,输出直接接负载,这 ...

我的意思是,做个缓上电的电路,让VIN的电压不要一下子上来,给一个大概100ms左右的上升时间,也不行吗?

你的现象看起来像是dv/dt太大,瞬态冲击使芯片异常了,控制下dv/dt能解决

我上面说的用PMOS做反反接,就是方便在MOS管的GS间增加RC延迟电路,可以很方便的控制MOS管的导通时间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我的意思是,做个缓上电的电路,让VIN的电压不要一下子上来,给一个大概100ms左右的上升时间,也不行吗? ...

使用TPS54560就没有问题。
现在推测是负载重,在电源断开的时候会有负压产生。从而导致进入调试模式,和电源缓升无关。
如果你的负载不是直接带上,后面带单片机可以等到电源启动后再加负载。
我们使用的环境不允许这样,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带重负载,缓停才能有效避免。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使用TPS54560就没有问题。
现在推测是负载重,在电源断开的时候会有负压产生。从而导致进入调试模式,和 ...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更简单了,VOUT加一个二极管到VIN端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使用TPS54560就没有问题。
现在推测是负载重,在电源断开的时候会有负压产生。从而导致进入调试模式,和 ...

不对,BUCK的结构,拔电后怎么会有负压产生呢?续流二极管会钳位,顶多到-0.7V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更简单了,VOUT加一个二极管到VIN端

重负载,二极管可承受不了
并且谁家DCDC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对,BUCK的结构,拔电后怎么会有负压产生呢?续流二极管会钳位,顶多到-0.7V的 ...

是的,我们也是小批200pcs才发现的问题,问了FAE才说的这个问题。
不过好消息是他们也在做优化。不知道优化的片子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N:
重负载,二极管可承受不了
并且谁家DCDC这样操作?!

这个二极管是加快DC后级电量释放的,因为重载一般后级加了比较大的电容,电压释放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二极管是加快DC后级电量释放的,因为重载一般后级加了比较大的电容,电压释放比较慢 ...

没什么用,进入的条件都是us级别的。选的时候问好FAE就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N:
重负载,二极管可承受不了
并且谁家DCDC这样操作?!

SCT2650,最大电流5A,接一个5A的二极管,怎么就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SCT2650,最大电流5A,接一个5A的二极管,怎么就受不了了?

我试试你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