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航向角,有什么好办法来纠正零漂呢?

楼主(2021-06-10):
陀螺仪很多时候都会和加速度计用一起,靠加速度来纠正俯仰轴的零漂。
那么问题来了,有啥好办法来纠正航向角的零漂吗?
我知道的是地磁,但是在室内,地磁信号差点事啊。

网友:
除了地磁,无法修正。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网友A:
地磁信号不稳定,修正了也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信号不稳定,修正了也效果不好

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外部的也行啊。
什么编码器,摄像头,激光,超声波。。。。。

网友:
航向角的零漂, 如果要修正到正北,只能用磁场来对准。 如果只要纠正Z轴的角速度输出零偏可以使用静止校准,或者外部加入一个视觉,用一个摄像头拍摄,用简单的apriltag标签得到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外部的也行啊。
什么编码器,摄像头,激光,超声波。。。。。 ...

根据你的应用场景呗, 你有什么额外的传感器可以辅助提供方向/位置信息的,然后几种传感器做融合呗。

网友:
最近uwb好像很火,可以算距离+角度,然后就能知道方向了

网友:
静态还是动态零漂

楼主:
静态的。肯定要借助其他传感器来互补的。目的就是想实现绝对角度定位。
反正,如果只靠陀螺仪,就算是光纤陀螺仪,也会漂。

网友:
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只能做到1分钟飘1度,看你应用场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