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ET6中串口4无法与上位机互相通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10):
要实现STM32F407VET6中使用串口4与上位机互相通信,上位机可以发送数据给单片机,然而发送的数据和显示的不一样,还有上位机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串口部分的程序看了好几遍,感觉没啥问题,会不会是硬件上面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帮忙看看,附上串口助手图片
#include "usart.h"

void UART4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使能UART4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UART4); //GPIOA0复用为USART4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UART4); //GPIOA1复用为UART4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GPIOA0与GPIOA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PA1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4

        USART_Cmd(UART4, ENABLE);  //使能串口4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串口4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 函 数 名         : UART4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UART4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串口4中断服务程序
{
        u8 r;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 =USART_ReceiveData(UART4);//(UART4->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UART4,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FLAG_TC);

//#endif
}

网友A:
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呗。串口还是比较容易的。
估计这一大段程序一般的网友没时间看。
可以试着把波特率降低试试。比如 4800 ,1200。先定位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呗。串口还是比较容易的。
估计这一大段程序一般的网友没时间看。
可以试着把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