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R408HR这个板材和FR4有啥区别,嘉立创可以做么

楼主(2021-06-10):
方案商提供的PCB文件和工艺要求,里面提到板材需要用【FR408HR】,

请问这个板材和普通的FR-4有啥区别?

网友:
区别很大,FR408HR是高Tg板,适用于高频高密度的板,普通FR4达不到要求。
随便搜一下就能找到板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