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df电子书每一页都上下平均分成两半?

楼主(2021-06-11):
比如一本220页的pdf电子书,需要把其中的每一页都上下均匀地分开,形成两个单独的文件,最后共有440个文件。
请问要如何实现?
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你试一下重新打印成  PDF,页面改成一半大小并横过来。

网友:
先转成word在打印成pdf

网友:
把源文件复制成两份,用acrobat的裁剪页面功能,一个文件保留页面上面一半,另一个文件保留页面下面一半。
然后再用acrobat的提取页面功能,把两个文件每一页提取成独立的文件即可。

网友:
楼主,咨询下,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可以放大着看?

网友:
这你就问对了
软件:PDF-XChange Edito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2T5KCYP38dW1IZY4vEvNA 提取码: 25tx

用该软件打开需要被拆分的PDF文件,点击 文档--拆分页面

在拆分页面对话框中添加水平拆分,拆分方法改为“改变页面的物理尺寸”,确定即可。

可以看到页面已经被一拆为二,27页变成了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