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DK5.34不支持中文注释,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1-06-11):
如题,在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MDK5.34,安装破解成功,编译也一切正常,但是在代码后面注释中文备注的时候,发现没能正常显示,就显示问号“??”注释英文字母倒是正常,请问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修改文本格式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呢?哪种文本格式是可以的呢?

网友:
编码格式改成简体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
编码格式utf8

网友A:
改GB2312好点,utf-8字符串和液晶的字库对不上

楼主:
改了编码格式为GB2312,但是字体也跟着变了,感觉还是软件默认的字体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GB2312好点,utf-8字符串和液晶的字库对不上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编码格式为GB2312,但是字体也跟着变了,感觉还是软件默认的字体好看

换一个微软雅黑字体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