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上这种电量模块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6-11):
请问这种使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计量方案,使用的是什么计量芯片?

网友:
看着象 5460 ,,,,,,

网友:
有点像啊,这种电量计芯片不好多嘛RN8209D用的也挺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这东西自己玩的话怎么搞校准?

网友:
校准需要专用设备,自己搞不定

网友:
HLW8032这种单芯片即可解决....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之前买过,剩了好几个,有要的吗?低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