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方波振荡有办法消除吗?

楼主(2021-06-11):
单片机输出35kHz信号到基极,波形变形,大家帮忙看下,B和E一样的有振荡,怎样可以消除,C极接到NPN和PNP图腾驱动的基极

楼主:
上面波形是A点处测的

网友A:
都是开关信号,装个 510 Ω 的发射极电阻是咋想的

楼主:
让c极有10V的偏置,后面驱动pmos,限制Vgs在15v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开关信号,装个 510 Ω 的发射极电阻是咋想的

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
510并个小电容,或者A点对外输出RC一下

楼主:
后面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让c极有10V的偏置,后面驱动pmos,限制Vgs在15v内

只是要限制 Vgs 幅值,就用了个甲类放大的电路,还要抑制高频被放大的结果(振荡).....
把射极电阻移动到集电极,分压一下就可以搞定。

最重要的是,三极管要工作在丙类状态(开关),而不是放大态再抑制振荡。

不过如果 PCB 已经做好,楼上加 C 抑制也可以

网友:
B极有没有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限制 Vgs 幅值,就用了个甲类放大的电路,还要抑制高频被放大的结果(振荡).....
把射极电阻移动 ...

确实,用电阻分压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限制 Vgs 幅值,就用了个甲类放大的电路,还要抑制高频被放大的结果(振荡).....
把射极电阻移动 ...

正解,那个510的电阻,我同事经常也会这样接三极管,全部都被我打回去,即使打板了也要改。
然后每次都要和我扛,为么不能这样,不是好好的吗。。。

我有时候都不想解释了。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在图中的A点的电流就基极电流+发射极电流。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明显就不合适。

网友:
楼主这图真的是灵魂画师

网友:
我比较好奇,这个图的三极管能当作开关来用吗?三极管导通以后,A点电压是5V,be的电压差应该就不能维持基极电流了吧?

楼主:
再看看更改后的电路波形,这下又三极管导通慢了,3904换成NMOS管,是否可以提高导通速度?黄色是B点波形,粉色是A点波形

楼主:
顺便问下,有PMOS的驱动芯片吗?看到大部分是NMO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看更改后的电路波形,这下又三极管导通慢了,3904换成NMOS管,是否可以提高导通速度?黄色是B点波形, ...

看样子下降段有两截,怀疑 330p 加速电容不够大。

a. 加大 330p 的加速电容,同时在 NPN 发射结反向并二极管,避免反压太多了烧 BE 结;
b. 既然有示波器了,各电阻都尝试加不同容量的电容,逐一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波形是A点处测的

将510欧电阻换到图腾柱基极试一下看看

网友B:
请问一下,下面的8550是如何导通的,看了好久,没看明白,老感觉8550一直是不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下面的8550是如何导通的,看了好久,没看明白,老感觉8550一直是不工作的。 ...

mos柵极电容上的电荷通过它放电到0,mos管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柵极电容上的电荷通过它放电到0,mos管截止。

哦,明白了,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看更改后的电路波形,这下又三极管导通慢了,3904换成NMOS管,是否可以提高导通速度?黄色是B点波形, ...

把B点下面的1k电阻去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