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外接板卡测试

楼主(2021-06-11):
最近一个月,在树莓派平台测试了6种板卡,有我们自己做的 也有第三方的。基本上三个通道 pcie,USB与spi配上转接板 ,可以覆盖大部分板卡了。
图上是测试硬盘转接卡。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seeed开始在北美与欧洲仓上架我们的控制器。

网友:
“基本上三个通道 pcie,USB与spi配上转接板 ,可以覆盖大部分板卡了。”
--请教:三个通道pcie是个啥意思?cm4不就1个pcie么?

楼主:
三个通道:pcie,USB and spi

网友:
没有看到用的是树莓派哪个板子?

网友A:
说是实话,这种东西硬件成本太透明了,主要是客户用来干啥......也就是应用软件APP最关键,比如加入OPENPCS或者LogicLab做控制器。我这边的项目后续全是这样的应用,替换现场的普通PLC设备和RTU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实话,这种东西硬件成本太透明了,主要是客户用来干啥......也就是应用软件APP最关键,比如加入OPENPCS ...

logiclab单台的授权费就高达300了 超过了硬件的成本

楼主:
300多不算什么吧 Codesys的多核版本授权2000左右。

网友:
那网线能不能做做好?看着就想一巴掌打过去

网友A:
我觉得工业级的Soft PLC内核,我们是不是整体落后了?国内没有人做.......也许是机遇,但是前提是有量和市场支持才可以,我们圈内的人赚了钱都跑路了........剩下跑不掉的就得自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工业级的Soft PLC内核,我们是不是整体落后了?国内没有人做.......也许是机遇,但是前提是有量和市 ...

codesys不好超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