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成熟的方案检测泥头车拐弯的角度?

楼主(2021-06-11):
根据泥头车拐弯的角度调整拍摄司机位置,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A:
为什么要根据转弯角度来调整摄像头?什么摄像头连司机都拍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根据转弯角度来调整摄像头?什么摄像头连司机都拍不全

算法部重点是要求知道泥头车拐弯的角度?

网友B:
在车内检测还是车外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车内检测还是车外检测?

车内,只要在车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网友:
读取can总线

网友:
接楼上,读can总线方向盘角度

网友:
陀螺仪输出做个泄露积分器就行了。

楼主:
不接入车内系统,只能独立测算

网友:
安裝在車裏面,轉彎時,攝像頭和司機不是相對靜止的嗎?為啥攝像頭也要轉動?

攝像頭是這樣安裝在車裡面的嗎:
https://youtu.be/oM5K4LpskEo

网友:
方向盘的转杆上做文章,检测它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