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KDL-46W5500液晶电视机屏幕亮条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06-11):
现象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屏挂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B:
你可以换新电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挂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把面板的排线用酒精洗后装好就没显示了,不知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新电视机了。

一个老乡的,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