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为什么RN8209读取电量之后需要除以EC(电表常数)

楼主(2021-06-11):
我是查看坛子里的代码时看到读取电量寄存器需要除以电表常数EC(通常1600/3200 这个系数指的是每度电输出脉冲个数)。
我在数据手册里看不到相关内容。打电话给这个公司永远是接通之后挂机。
请问有做的过的坛友能说明一下 这个算法的出处。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B%BD%E7%BD%91这里面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4&highlight=RN 这里面是EC=1200

网友A:
电能寄存器单位是以脉冲数来表示的,明白了吧

网友:
电量寄存器里的值是电量芯片根据EC转换后的值,用于脉冲直接输出。你用数字总线或脉冲读出,需要转换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能寄存器单位是以脉冲数来表示的,明白了吧

明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