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将雅迪专卖店的车都反复试骑了,最后买了买了雅迪速威2.0

楼主(2021-06-11):
给广州疫情耽误了半个月。现在自我隔离完成,核酸检测阴性,又重出江湖。

今天我让村里的雅迪专卖店,将所有的型号都推出来,让我试骑。

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这部买了雅迪速威2.0。送头盔(印着雅迪的)、一年丢失保险、解锁速度。报价2580+50元解速费。最后砍到2500元成交。

20AH的蓄电池。据说续航是60km。

这是解速器,解锁后,可以由24km 提速到40km时速。

这车的空间比较大,我用微波炉、荔枝和当地的嫁女饼礼盒,非常方便。

使用评测:

1。动力非常强劲,明显比其它型号强。

2。避震调教得非常舒服。如果路面平整,开起来体验非常好。

3。坐姿很舒服,竟然有点骑太子摩托车的感觉。

4。屏幕在阳光下显示也清晰。

5。刹车很稳。前后都有转弯灯,有危险灯开关、前面篮子很大、龙头下面有个放手机、钥匙的小空间,也有一个挂钩,非常实用。

6。这车如果锁死24km时速就太浪费了。所以购买的时候我就要求解开。在村里的马路上,我试着开到40km时速,仍然非常的平稳和安全。

7。这是国标车,单车脚踏我拆掉了,只要戴头盔,当地交警不会抓。

电池保用1年,保证容量不低于70%

到时换电池很便宜,全部换掉300元左右(旧电池要给店家)

楼主:
锁车功能感觉有点敷衍。

车头没有机械锁紧,只是检测到有人推动,就自动启动车辆,这时屏幕打开,使用电力锁紧轮子,并且bb声报警。

我发现电线其实外露在外面,很容易剪断的。

所以,这车的防盗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看来要加装额外的防盗锁。

楼主:
订了原装的后尾箱,平时可放头盔杂物等。到货后安装。

这车我就放在工地上。有三个摄像头对着,要偷这车的智商肯定有问题 :)

网友A:
不用上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上牌么?

目前当地还不能上牌。但只要是国标车,戴头盔,警察就不抓。

以后政策落地,上牌要另外购买发票,2500*6%=150元。

我问了,到时使用阿莫电子自己开一张发票,也能上牌的,不需要再花钱买发票 :)

楼主:
有了这车,我可以大街小巷的到处游手好闲了。

之前开着SUV,很多地方去不了。

网友B:
口袋里钱够买奥迪
偏偏跑去买雅迪
财大气粗的说,把车子都推出来,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袋里钱够买奥迪
偏偏跑去买雅迪
财大气粗的说,把车子都推出来,全买了 ...

店主不认识我,很放心的让我将车骑到很远的地方试车。最贵的车竟然不是最好骑的,反而这部价格中间的最好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口袋里钱够买奥迪
偏偏跑去买雅迪
财大气粗的说,把车子都推出来,全买了 ...

就好比广东人收租应有的样子:拖鞋加 T 恤。

网友C:
现在电动自行车大部分后轮都是整个轮毂的, 没办法下锁. 只能锁前轮或者后轮的刹车那个位置.
我的楼下电车很多,都挤在一起, 车头朝外不好放进去, 朝里呢, 又没办法锁. 后轮的刹车还不带锁.
一直想研究下自己做个龙头锁, 方便些, 或者后面刹车改成带锁的, 只是没时间去折腾.

网友D:
钥匙跟我的另一个牌子小电驴一样,看来是公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钥匙跟我的另一个牌子小电驴一样,看来是公模啊

小品牌基本都是照抄大品牌的东西。

网友E:
这个车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

蓄电池(铅酸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蓄电池(铅酸电池,)

目测48v20ah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48v20ah 吧?

是的,里面有4个电池,据说光着4个电池就有5,60斤重。

不过这车开起来去非常的轻巧,龙头转弯很灵活。

专卖店的说,不要一用完就充电,最好剩余一格电的时候再充(剩大概20%电量)。

大家认为对吗?

网友B:
没错,所有电池都不可以用没了充电

楼主:
这车的最大特色是,看起来有古董太子摩托车的感觉,其它型号的车却没有这种感觉。

另外这车的动力非常强劲,估计电机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所有电池都不可以用没了充电

这个我知道,盐酸蓄电池绝对不能用到完全无电。否则电池很容易损坏。

每次我用完,就充电,会降低电池寿命吗?  等剩下一格电才充,太难控制了。

据说8小时才能充满电。万一第二天我要开远路,就不够电了。

我准备用它踏遍老家的田地,找一个钓蟛蜞的地方。小孩喜欢钓蟛蜞,但公共地方的蟛蜞都给钓得成精了。

网友G:
基本不用考虑另外买锁,现在的车都装了可能不止一个定位跟踪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报位置信息,所以厂家才敢打广告被盗保赔。敢作案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不用考虑另外买锁,现在的车都装了可能不止一个定位跟踪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报位置信息,所以厂家才 ...

专卖店没有告诉我有定位功能啊。否则应该告诉我安装什么APP。

昨天我锁了车,然后上去干活。1小时下来,推车发现这车竟然没有锁上,没有报警,可以直接推走!

我竟然没有看到防盗功能打开,车上有任何的指示灯。那么,很容易不小心没有开启防盗。

今天路过问一下专卖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动自行车大部分后轮都是整个轮毂的, 没办法下锁. 只能锁前轮或者后轮的刹车那个位置.
我的楼下电车很 ...

装一个电动车定位器,设个电子围栏就可以了。反正丢了还可以找回。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专卖店没有告诉我有定位功能啊。否则应该告诉我安装什么APP。

昨天我锁了车,然后上去干活。1小时下来, ...

原来有些电动车是设计断电就自动上锁的,后来遥控器没电了,关电就走不了。所以现在的都是需要手动上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盐酸蓄电池绝对不能用到完全无电。否则电池很容易损坏。

每次我用完,就充电,会降低电池寿 ...

用一次充一次,电池很容易失水,这是铅酸电池充电器的杰作,每次充电都会过充一些,保证电池充满,所以电池用一年之后基本都会失水,然后就不跳灯,电池发热鼓包。最好是还有30%电量就充电,铅电池最怕亏电。

网友:
我的电瓶车我就自己安装了一个定位器,年前被偷了,就是靠着定位器找回来了。

小偷也被逮住了

网友I:
铅酸电池怕亏电,亏电会造成硫酸铅在极板上结晶,影响铅板与硫酸的反应,造成电瓶容量减小,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是常说的“硫化”。
铅酸电池推荐用法是尽量随用随充,不用担心会充坏电池,正规充电器都具备充满自停/涓充功能。
充电次数对电瓶寿命影响不太明显,但电瓶经过亏电后性能下降非常明显。
但说话回来,电动自行车电瓶再仔细用,一年后也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有些电动车是设计断电就自动上锁的,后来遥控器没电了,关电就走不了。所以现在的都是需要手动上锁。 ...

手动上锁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次充一次,电池很容易失水,这是铅酸电池充电器的杰作,每次充电都会过充一些,保证电池充满,所以电 ...

好,明白,剩一格电池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铅酸电池怕亏电,亏电会造成硫酸铅在极板上结晶,影响铅板与硫酸的反应,造成电瓶容量减小,这个过程是不可 ...

晕,你说每次用完马上充电?

跟24楼说得不同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铅酸电池怕亏电,亏电会造成硫酸铅在极板上结晶,影响铅板与硫酸的反应,造成电瓶容量减小,这个过程是不可 ...

看啥电瓶,我买的一款车以前的电瓶都可以骑4-5年还没有坏,后来2年前买的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同意用完就冲,只要充电器好,就没有问题,垃圾充电器充一次少一次。我做过实验。十几年前买的一辆电动车,用完就冲,结果后来骑不远了,我想电瓶6-7年了,换吧,换了新电瓶,才发现是电动车电机不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晕,你说每次用完马上充电?

跟24楼说得不同啊。

先开一年,再换个锂电池,爽的很

网友L:
这种还是没有电摩坐着舒服啊,电摩也不贵,不过电摩可能在很多地方被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开一年,再换个锂电池,爽的很

我就是不喜欢锂电池。我宁可每年换一次蓄电池,也不要随时可能自燃爆炸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还是没有电摩坐着舒服啊,电摩也不贵,不过电摩可能在很多地方被禁了。 ...

你错了,我昨天也试开了电摩。

这车有太摩托车的感觉。

太子摩托车的优势就是:坐起来舒服。

当然我不买电摩还有一个理由:村口安装了抓摩托车的摄像头,据说自动识电摩,随时可以抓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啥电瓶,我买的一款车以前的电瓶都可以骑4-5年还没有坏,后来2年前买的就不行了。 ...

我这个是原装雅迪的电池,应该质量很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明白,剩一格电池才充电。

我买的另外一款,和你的很像 2699   说可以反充电的,实际没看到

铅酸的。。带孩子上学用,实测续航90公里

上面电量显示都是虚的,剩下二格的时候,一会就会跳出来要充电的标志,,还能再开12公里的样子。。显示一格电都没有了,我还开了一公里,还有电

路不远可以剩下一格充电,,10公里就不敢了。。最好二格就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另外一款,和你的很像 2699   说可以反充电的,实际没看到

铅酸的。。带孩子上学用,实测续航90公 ...

我的型号:TDT1225Z

网友J:
欸,奇怪,提醒我阿莫回复了,但是打开乱滚,就是没有找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欸,奇怪,提醒我阿莫回复了,但是打开乱滚,就是没有找到回复

我有删除帖子的权限。有可能我删除了。

网友J:
看别人回复乱跳欸,阿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别人回复乱跳欸,阿莫试试。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铅酸电池应该是浅放浅充吧,也就是说用完即充,

楼主:
铅酸蓄电池应该是剩下30%电量才充,还是每次使用完马上充?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1248

网友N:
到手第一次把里面的电用光(跑起来剩一格),后面随意即可,没必要太纠结,我都是不用的时候就插着充,这电池应该是48V12AH的,那个小方块应该是防盗报警器,不是解锁器,解锁一般是通过特殊操作来实现的(比如 先关电,捏住刹车上电,再转动转把几次)

网友O:
怎么解锁?  好像国标车都是20km/h左右。

网友:
电摩和电动自行车有啥区别?

网友:
店主说不定就在本坛:-)

网友P:
我之前买过一个艾玛的这种类型,骑的蛋疼,太抖了。防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之前买过一个艾玛的这种类型,骑的蛋疼,太抖了。防震不行

这种类型的车,我开了5个型号,就我这个型号避震最好。

不过仅限于平路,太颠簸的烂路,要贵点电摩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怎么解锁?  好像国标车都是20km/h左右。

24km/h。

楼主位不是已经拍摄了解除速度限制的设备?接上去,按几下按键就行.几秒赚50元。

楼主:
今天开出去,发现最快34km/h。

原地抬高轮胎测试才能达到40km/h。

34km/s 稳得像狗。这车平路开60km没有问题的,可惜只能开34km/h。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到手第一次把里面的电用光(跑起来剩一格),后面随意即可,没必要太纠结,我都是不用的时候就插着充,这电 ...

那个小方块是破解速度的。店主拿出来,我看着他弄的,弄完就拆走了。

网友P:
深圳要求不准走机动车道,人行道都是地砖,抖的一笔,一定要防震好才行,要不真的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P:
深圳要求不准走机动车道,人行道都是地砖,抖的一笔,一定要防震好才行,要不真的蛋疼 ...

之前我的14s,基本走不了人行道。

现在这部车走人行道也比较舒服,因为避震好,轮胎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方块是破解速度的。店主拿出来,我看着他弄的,弄完就拆走了。

绿源电动车,可以用手把打开和关闭限速,很方便,雅迪没试过

网友Q:
跟莫大同款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Q:
跟莫大同款微波炉

我之前买了数字式的没有转盘的,用起来生不如死。退货还是换回传统机械转盘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里面有4个电池,据说光着4个电池就有5,60斤重。

不过这车开起来去非常的轻巧,龙头转弯很灵活。

这样,你就可以快点换电瓶。

楼主:
无意中看到淘宝上有雅迪原装倒后镜。

不知能否安装。

楼主:
淘宝上竟然有解速器卖,才158元。

网友R:
前两天也买了雅迪的车,去店里问,没有解速器,需要自己网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R:
前两天也买了雅迪的车,去店里问,没有解速器,需要自己网上买

淘宝借用每次4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借用每次40元。

是的,在问了

网友S:
我想买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以人踩,可以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想买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以人踩,可以助力。

不好用,运点东西都不行。

网友T:
包租公骑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T:
包租公骑电动车!

农村电单车比汽车更实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不好用,运点东西都不行。

住了十年宿舍四人间了,现在年纪上来,睡不好。

现在想搬出去单住,2.5公里,上下班用。

就是有点贵,正在考虑中。

不拉东西。

有推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住了十年宿舍四人间了,现在年纪上来,睡不好。

现在想搬出去单住,2.5公里,上下班用。

2.5公里可以走路锻炼一下身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住了十年宿舍四人间了,现在年纪上来,睡不好。

现在想搬出去单住,2.5公里,上下班用。

我看到雅迪专卖店有1299元的特价车。

楼主:
订的原装尾箱到货了。

店家说这车没有原装支架,装好,发现支架太软,不平的路上,尾箱有声音。

算了,凑合着使用。

楼主:
尾箱三件备用物品:

活动袖子+手套(防晒)
雨衣。

网友U:
站长 带这套袖  出去收租一定很拉风    再穿上人字拖

楼主:
引用 网友U:
站长 带这套袖  出去收租一定很拉风    再穿上人字拖

哈哈,野外没有人的时候防晒的。

平时不会使用。

网友V(2021-07-13):
小牛的车怎么样,可能性价比不如雅迪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V:
小牛的车怎么样,可能性价比不如雅迪

推荐 honda的 v-go 电摩

楼主:
最新消息:这雅迪我送人了。

迟些再买一辆其它型号。

网友W(2022-06-17):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这雅迪我送人了。

迟些再买一辆其它型号。

最近油价涨的厉害,公司停车费又贵,所以想买一辆电单车上下班用,莫大可以说说这辆雅迪为什么送人了,另外看你新买了五羊本田的,这两台对比起来,你更推荐那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最近油价涨的厉害,公司停车费又贵,所以想买一辆电单车上下班用,莫大可以说说这辆雅迪为什么送人了,另 ...

五羊本田好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