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开门冰箱,能制冷,感觉就是不停机,是温控器坏了吗 ?

楼主(2021-06-11):
家里有台老冰箱,20多年了,最近发现好像是总不停机,能制冷,冷冻室冻的很结实,背后的蒸发器(散热器)很烫,压缩机也非常烫手,手放不住。室外温度应该有30多度。这个现象是温控器坏了吗?还是因为室温高而不停机?另外感觉冷冻室的门封(那个橡胶条)有开裂的地方。这个时间很长了,有修的价值吗 ?

网友:
旋钮无效的话,就是温控器坏了。旋钮附近拆出个带细铜管的玩意就是温控,买个相同型号的即可

楼主:
已经买了个相近的温控器,只是原来-29度的,买不到,买了个-20度的,应该没大问题吧

网友A:
要先测温度能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测温度能到多少度?

测哪里的温度  ?冷冻室 ?还是冷藏室 ?冷冻室里东西冻的很结实,冷藏室里没放东西,不知道多少温度

网友:
密封条可以自己买了换,家里冰箱已经16年了,

网友:
楼主一不小心买到了变频版的:-)

楼主:
变频和普通的有啥不一样?我给了卖家原温控器的图片,卖家给推荐的,这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
我买的那种开关可调的定时器,设置成开十分钟,停半小时

网友B:
刚刚买了一个
家里海尔的制冷可以,
就是冷藏不行
冷冻可以
然后修了380,还不行。
于是再买一个了

楼主:
也准备先换个温控器,如果不行的话,也就换一个,比较已经20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买了一个
家里海尔的制冷可以,
就是冷藏不行

我的三星冰箱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冷冻正常,冷藏室温度降不下来,接近20度。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门封条有啥讲究?x宝上随便找家销量高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星冰箱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冷冻正常,冷藏室温度降不下来,接近20度。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

如果是直冷的,貌似是漏了,再过段时间就哪也不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