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上海金山区470K/0603的电阻

楼主(2021-06-12):
如题:上海金山区附近哪位坛友有470K/0603电阻救急,或告诉我附近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自己跑去赛格买一下是否更快?更省钱?

楼主:
到赛格有近60公里,附近应该有小店可以买,只是不熟悉不知道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赛格有近60公里,附近应该有小店可以买,只是不熟悉不知道在哪?

闪送。。。或者赶紧快递,明天再干

对了,如果500k也能用,就2个1m并联,或者5个100k串联。。别告诉我你一个电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送。。。或者赶紧快递,明天再干

对了,如果500k也能用,就2个1m并联,或者5个100k串联。。别告诉我你 ...

应该是贴片上线了缺料吧,要不然电阻本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赛格有近60公里,附近应该有小店可以买,只是不熟悉不知道在哪?

60公里,开车一个小时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是只差一个,去家电维修或者卖旧电器的地方找,0805应该比较好找一点

网友:
在松江,有几十个1M的,220K可能十几个.

网友:
另外上海赛格周末好像不开门。这周还是法定假日,不太确定。。。

网友:
常备几个电阻本

网友:
在金山朱泾 ,应该能找到一些。微信我下吧

网友:
可能违规,莫大饶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