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是如何输出时钟频率1/2的正弦波信号的?

楼主(2021-06-12):
很多DDS芯片都可以做到以输入频率1/2的输出频率来输出正弦波, 比如AD9834这个芯片内部正弦波表有256个 也就是说DAC需要在一个输出正弦波周期更新256次才行,那么它输出正弦波最高频率也应该是:输入频率/256吧,它是怎么做到输入75MHZ输出32MHZ正弦波的呢?

楼主:
还有这个帖子里:https://www.amobbs.com/thread-5152439-1-1.html
PWM信号的频率62.5KHZ ,它可以输出7.8KHZ的正弦波,而它的正弦波表也是256位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弦波周期PWM占空比要变化256次 这个频率明显不够啊

网友A:
所有信号首先要符合物理定律,奈奎斯特采用定律不是说着玩的

时钟频率1/2的信号不可能用DDS产生,不过你可以用分频器

网友:
楼主未能正确理解dds的工作原理

网友:
复习一遍《信号与系统》吧

网友B:
减少点数,肯定不是256点了

网友:
“ 也就是说DAC需要在一个输出正弦波周期更新256次才行”

这里不对。

DDS的dac 在一个周期内最少只要更新略大于两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帖子里:https://www.amobbs.com/thread-5152439-1-1.html
PWM信号的频率62.5KHZ ,它可以输出7.8KH ...

内部可以P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信号首先要符合物理定律,奈奎斯特采用定律不是说着玩的

时钟频率1/2的信号不可能用DDS产生,不过你可 ...

我一直以为它是每来一个时钟相位累加器就+1 然后去读取波表中的数据送到DAC去从而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点数,肯定不是256点了

这么说 DDS在低频时候输出的点数多高频时候就会适当减少采样点数吧?

网友C:
不是每个点都输出的,例如Fo = Fs / 64时,sine表索引会以4步进,当Fo = Fs / 2时,sine表索引会以128步进,也就是每个周期只输出两个点。

如果每个周期刚好2个点,而相位又刚好是0的话,那输出也刚好全是0,所以2倍采样频率只是理论极限,实际采样频率要略>2才行,例如20kHz至少要44.1kHz采样才够。

网友D:
DDS输出级一般有正弦插值滤波器,DAC的输出点数一个周期有4个点就能出比较完整的正弦波,一般要做到5个点,意思就是输出正弦波的频率是DDS DAC时钟的1/5,如果要求正弦波的高信噪比,建议10个点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个点都输出的,例如Fo = Fs / 64时,sine表索引会以4步进,当Fo = Fs / 2时,sine表索引会以128步进 ...

还是古大师厉害,请问这个有算法吗?多少输出频率对应多少采样点数是不是还有个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S输出级一般有正弦插值滤波器,DAC的输出点数一个周期有4个点就能出比较完整的正弦波,一般要做到5个点, ...

那个输出端低通滤波器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S输出级一般有正弦插值滤波器,DAC的输出点数一个周期有4个点就能出比较完整的正弦波,一般要做到5个点, ...

DDS输出接的是抗镜像滤波器,我做过50M时钟输出20M信号毫无问题,其它频率成分都在-50dBc以下,所以并不是一定要4个点以上。

网友(2021-08-07):
输出过一个低于75MHz的滤波器,把高频成分去除

网友:
楼主说的那 sin 表,其实只要 1/4 个 sin 表就可以完整输出一个 sin wave 的。
另那 DDS 的原理,这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的。这道理还是我在 20 年前于 FPGA 成功装入了个 DDS 功能后才体会出来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其实两个点,举个例子,就是两个方波,滤波后出来正弦波,也可以用整形电路出来三角波。假如100个点,一千个点,它也不是完美的连续波形,只是看起来更圆。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波形就知道了。频率越高,越像三角波,事实上就是方波滤波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