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应该是剩下30%电量才充,还是每次使用完马上充?

楼主(2021-06-12):
铅酸蓄电池不能等到完全没有电才充。否则电池很容易损坏。这大家都知道。

但应该什么时候充电,有以下两种观点:

1。由于为了保证能充满,每次充电都会过充一些,过充会导致电池失水。所以电池用一年之后基本都会失水,然后就不跳灯,电池发热鼓包。最好应该尽量减少充电次数。建议还有30%电量才充电。

2。铅酸电池最怕亏电,亏电会造成硫酸铅在极板上结晶,影响铅板与硫酸的反应,造成电瓶容量减小,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是常说的“硫化”。
铅酸电池推荐用法是尽量随用随充,不用担心会充坏电池,正规充电器都具备充满自停/涓充功能。
充电次数对电瓶寿命影响不太明显,但电瓶经过亏电后性能下降非常明显。

网友:
最佳方案是  用到 30% 充电,  但是 冲到 80-90% 停止充电(或者娟流充电)。   这样寿命最高,损失一点容量

最差的习惯是:

每次开到轮子不会转了,才去充电。  每次都充饱!

-------------------------------------

现实生活中,  最理想的情况基本做不到。  并且铅酸电池 都很便宜。  用一年 直接换掉,才是最爽的!

--------------------------------------------------
如果设计太阳能蓄电池mppt 控制器的话, 就会去考虑 不要把蓄电池充满(截至电压低一点)。   而外面的电瓶车充电器。基本都是傻子充电器, 都不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A:
我电池充电口串了几个肖特基二极管,让充电器提前进入娟流充电

网友B:
没有记忆效应的电池,最经济方便的用法都是浅充浅放,当然,充电器必须合格。

网友:
随用随冲,不要过放,跟汽车电瓶一个道理。

网友C:
纠结的话,那就在两种不同建议中,采取折衷方案,既不随用随充,也不过放过充。那就用到60%开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记忆效应的电池,最经济方便的用法都是浅充浅放,当然,充电器必须合格。 ...

铅酸电池有记忆效应吗?

网友D:
串联 二极管到充电头上。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池充电口串了几个肖特基二极管,让充电器提前进入娟流充电

串了几个?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纠结的话,那就在两种不同建议中,采取折衷方案,既不随用随充,也不过放过充。那就用到60%开始充 ...

对,我也想这样。

剩下30%下次开车太危险,路上没电推回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 二极管到充电头上。确实不错

要拆开充电器?

网友E:
基于个人经验的个人想法:
铅酸电池有没有记忆效应网上的信息有冲突,个人认为没有记忆效应,或该影响远低于低电量导致的寿命损失,可以忽略。
电量不足时,损失寿命的反应(也许是结晶还有别的什么)似乎会一直进行,
这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低于浮充电压越多,单位时间内会损失的寿命就越多,貌似是个指数曲线。
所以有充电条件时,应立即充电,但没有充电条件时,只要不过放,需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为满足使用需要而不得不导致的寿命消耗可以视作合理消耗。

但傻充充满也挺影响寿命的,初期没什么问题,当电池寿命损失一部分后,会陷入“一直充不转灯”的情况,这时电池发热严重,不仅极大损失寿命还有危险。
楼上提到的串二极管的方法在比较低级的充电器上尝试过(在12V电瓶上,非电动车电池组),可以解决寿命损失一部分后,会陷入“一直充不转灯”还发热的情况。
电池在浮充电压时的寿命应该是最长的,但这样续航里程似乎损失的太多。串二极管可能是个很好的折中方案,电压合适改装简单,改充电器电压应该也可以,但比串二极管麻烦点。

电瓶车充电器可能有某些检测,简单串二极管有可能不识别不输出,也许需要二极管并联电阻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充到蓄电电压到一定值之后,充电器会降低电压输出;当蓄电池电压低充电器输出电压的时候再次复充

网友F:
大部分情况下,电池组都用不到理论循环次数,主要的原因是电池组容量不一致,单只落后电池反复过充过放报废造成,
所以,不要深充放,尤其是深放电,这样会加剧电池组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电池报废。
70DO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于个人经验的个人想法:
铅酸电池有没有记忆效应网上的信息有冲突,个人认为没有记忆效应,或该影响远低 ...

对,同意“只要不过放,需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为满足使用需要而不得不导致的寿命消耗可以视作合理消耗。”

不过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正确的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情况下,电池组都用不到理论循环次数,主要的原因是电池组容量不一致,单只落后电池反复过充过放报废 ...

1年后,使用什么方法找出已经老化严重的电池,单独更换?

网友:
铅酸电池当然是浅循环好(浅充浅放),这是基于铅酸电池充电后极板膨胀的固有特性而决定的。

网友:
测试电池是否老化,最准确的办法就是单只充满电,0.5C放电测试容量。其他的办法都是定性测量,没啥价值。
仅仅更换一只落后的电池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需要找一些容量差不多,年份差不多的重新测容量后配组才可以。

网友:
铅酸电池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经常使用,比如上班族天天用,70放电。
一周用不了两次也会把电池放坏,极板硫化。需要专门设备去维护这种久放不用的。
过分的浅充放也是不好。
最终的结论就是,一年不亏,两年赚到,三年就是人品好。

网友G:
我当初收到的理论是电动车电池要满电存放,否则电池极板上会生成硫化铅结晶,这个过程不可逆,这样极板可用面积变小,容量就随着硫化铅增加慢慢变小了。过充电会导致电解液中水份变成气体跑掉,导致电解液中硫酸浓度增加,会使极板更容易硫化。深度冲放电会导致极板软化,活性物质脱落。我比较推崇的理论是浅用浅冲,隔一段时间深度冲放电一次。但又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出多少是浅冲,多少算浅放。为了几百块一组的电池太纠结了。平时还是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爱怎么充就怎么充电。

网友H:
我倒是希望有一个铅酸电池平衡充电器或者均衡器,单独对各个电池充电或均衡电压。这样对电池更好。充坏的电池都是从组内落后的开始

网友:
要是我就随心充,用完就充,等哪天感觉好像电池不太好了(比如感觉每次充满里程好像少了,到能直接感觉到,至少是30%以上的衰减了)就直接去换了就是了... 感觉现代社会已经信息过载了,如果还每天留意说是不是30%了, 剩下如果40%还得考虑担心下次使用是否下次使用够用,不会导致亏点... 每次考虑这种小事情太耗心力了,为了保护电池特意去留意甚至限制自己的使用跟充电习惯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初收到的理论是电动车电池要满电存放,否则电池极板上会生成硫化铅结晶,这个过程不可逆,这样极板可用 ...

不需要具体的数值,一有机会就充电。
调低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要完全充满,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希望有一个铅酸电池平衡充电器或者均衡器,单独对各个电池充电或均衡电压。这样对电池更好。充坏的电 ...

你在做梦。铅电池内部直接串联的,没法做均衡。你以为一个电池是12V,其实它里面是6格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有记忆效应吗?

一般认为只有镍镉电池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记忆效应。其它电池要么没有记忆效应,要么记忆效应已经不明显,不会显著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在做梦。铅电池内部直接串联的,没法做均衡。你以为一个电池是12V,其实它里面是6格2V的。 ...

以12V电池为单位,再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12V电池为单位,再平衡充?

意义不大,效果不一定好,不如不良了直接换电池了。。铅酸电池回收相当容易,据说铅很容易就能回收,而且成本基本上就是这些铅。如果电池内部不平衡,我是见过的,内部有一节电压都负了。这种大电流输出的电池一般都写着免维护的。

网友J:
随充随用,不低电量存放,一组电池不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都是一节电池中的某一单体不均衡慢慢导致恶化的。得用2V的单体做均衡才有用。过去用过飞度电容原理的48V 4个电池的均衡器,没啥用。后来怕出意外拆了。用2V单体还不如用磷酸铁锂,做好主动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随充随用,不低电量存放,一组电池不要搞那么复杂

对,目前的总结就是:

随充随用
不要用到没电才充
不低电量存放
尽量少点过充(这个可能做不到)

楼主:
为了防止过充,使用这个定时器是否可行?

我的电池20AH, 平时每天我基本不可能超过10km的行程。每次使用完,我就补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

然后慢慢总结经验。

网友:
定时器感觉是一个好办法, 按剩余电量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K:
电池到底能不能加原液,我买了一瓶不敢加,是不是容易报废?

网友:
感谢这主题,我以前都是用光了充的,卖电池的人说的,要么他是奸商,要么他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目前的总结就是:

随充随用

铅酸电池化学性质决定它非常坚强,也不用担心过冲问题,看看UPS,一年到头都在浮冲状态,只要是合格的充电器,电压不要偏太多就好。
为什么铅酸不怕过冲呢,因为铅酸过冲会析氢,析氢是超级耗能的化学过程,所以一点点过冲没问题的。老式的电池过冲析氢了导致经常缺水,现在新式的免维护的电池可以降低析氢。

唯一担心的是不要低电量存放过长时间,不要大电流充放,这些都是会导致不可逆损伤,而这些是在实际使用过程碰不到的

所以总得来说怎么使用都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在原厂配件情况下随便用....

网友:
我都是每次用过后都充。一定要用好的充电器。跑的近的就浮充,跑的远就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有记忆效应吗?

没有.常用电池有记忆效应的就镍镉电池是.

网友:
我电瓶车60V 20AH 常年停车就冲,一天会开个20-30km吧(因为送小孩,上下班,几乎所有市区外出办事都是开电瓶车),一组电池能用2年到2年半。再现第八年了,换了三组电瓶,所以我觉得亏电强行开比过充更伤铅酸电池。

网友L:
莫老大赶紧找个人开源蓄电池充电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莫老大赶紧找个人开源蓄电池充电项目

的确值得研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电池到底能不能加原液,我买了一瓶不敢加,是不是容易报废?

现在电动车上用的电瓶以“胶体免维护”类型的较多,电瓶里面是凝胶状的半固体。
不论是给它加纯水还是加硫酸液,都会使它的状态发生变化,造成水化、分层等情况
使电瓶迅速报废。
其实正常使用下,一般也就一年寿命,直接以旧换新就可以了,价格大概七八十元/块。
没必要在这上面考虑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电动车上用的电瓶以“胶体免维护”类型的较多,电瓶里面是凝胶状的半固体。
不论是给它加纯水还是加 ...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防止过充,使用这个定时器是否可行?

我的电池20AH, 平时每天我基本不可能超过10km的行程。每次使用完 ...

三段式充电器,铅酸电池不怕充,只怕过放。电信机房的铅酸电池组长期处于充电备用状态,5年一换,换下来至少还有8成寿命。
所谓的长期充,一定是三段充电控制的最后一道:涓流充,这技术都烂大街了。
铅酸电池充电的三段控制为:
第一段,恒流充,一般为容量的0.1-0.2倍,视电池体质定。此过程中电池端电压随充电时是上升;
第二段,随着第一段过程结束,单体电池充到2.4V(12V电池内部为6串,则为14.6V), 充电器输出限压,转为恒压充,充电电流不断下降;
第三段,当恒压充电的充电电流降到电池容量的0.02,充电电压降为13.2V,维持较小的充电电流,祢补电池自放电,便电池长期保持有效容量
大约每隔3个月,做1-2次深度放电,激活极板上阿尔发铅和贝塔铅的转化
所以,只要充电器是原厂正品,完全没有必要加什么定时器

网友N(2022-01-24):
引用 网友M:
现在电动车上用的电瓶以“胶体免维护”类型的较多,电瓶里面是凝胶状的半固体。
不论是给它加纯水还是加 ...

请教一下,我手上有一种叫做“BTM可维护电动车蓄电池”,这种“可维护”是否需要加蒸馏水或者电解原液?
我拆开几个橡胶帽,把电池打倒平放也没看到里面有液体,不清楚是里面的水干了还是本身是凝胶没有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我手上有一种叫做“BTM可维护电动车蓄电池”,这种“可维护”是否需要加蒸馏水或者电解原液?

可维护型的是可以加蒸馏水的,你看看电池盖上有没有带颜色指示的观察窗,如果有,就更能确定是可以加的。

网友:
家用充电器    推荐款!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可维护型的是可以加蒸馏水的,你看看电池盖上有没有带颜色指示的观察窗,如果有,就更能确定是可以加的。 ...

谢谢,没看到观察窗,外面的塑料壳也不透光的,用手电照射都看不到液面高度。电池是20AH的,电动车上用了3年,买了蓄电池测试仪测出来寿命还剩56%,最大电流180A,内阻16.4毫欧。现在不敢乱加水,从某宝的评论上看有加了水修复了的,也有加了水之后反而报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谢谢,没看到观察窗,外面的塑料壳也不透光的,用手电照射都看不到液面高度。电池是20AH的,电动车上用了 ...

你的电池性能真不错!
自己没有把握就别折腾了,等将来电池容量不行了直接找店面更换,很方便,
或者等电池需要更换了,加一次液看看会是怎么个情况,就当做个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电池性能真不错!
自己没有把握就别折腾了,等将来电池容量不行了直接找店面更换,很方便,
或者等电 ...

采纳你的建议,现在不折腾了,等电池明显不行了再做实验折腾一下试试。
(这个电池当时是买的店里最贵的,普通的价格500+,品牌的600+,最贵的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