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模式,STM32WLE5CC(SX1268)能与 SX278互通吗?

楼主(2021-06-12):
有做过 SX1268 与 SX1278 的朋友吗?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在 LoRa 模式,SX1268 发送数据,SX278无法接收。SX278能检测到CAD信号,但是检测不到有效的帧头。按我个人经验,应该是同步字不同导致。SX1268的同步字是两个字节,而 SX1278 的同步字只有一个字节。我反复看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把SX268配置为一个字节的同步字。

老产品升级,网关是SX1278做的,只想改终端,网关暂时不动,所以遇到 1278 1268互通的需求。有朋友做个这两个芯片的互通吗?

网友A:
lora都是兼容的。还有个低速率优化位,看看一致么?

网友B:
确保 SF 频率灯设置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都是兼容的。还有个低速率优化位,看看一致么?

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到现在遇到问题了,还在查问题。低速率优化只有在扩频因子很大,速率很低时有用,我65KHZ带宽,SF9,速率优化都没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 SF 频率灯设置一致

带宽  扩频因子 频率都一样,CAD检测能成功,但收不到有效帧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同步字(SyncWord),SX1268是两个字节,SX1278是一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宽  扩频因子 频率都一样,CAD检测能成功,但收不到有效帧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同步字(SyncWord),SX12 ...

同步方式  我记得 一个私有  一个public设置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方式  我记得 一个私有  一个public设置要一致

SX1268的同步字是两个字节,有两种,一种是 0x1424 是私有协议,一种是 0x3444 公有协议。
SX1278的同步字是一个字节,也有两种:一种是 0x34(LoRaWAN,应该就是公有协议),另外一种是私有协议,用户自定义,我这里私有协议,使用了 0x5C。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最近用STM32WL55CC做了个板子,还没调试,楼主用的是哪个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最近用STM32WL55CC做了个板子,还没调试,楼主用的是哪个开发环境? ...

我在忙别的事情,这个替换方案只是抽时间搞搞,最近都没怎么搞这个事。
开发环境当然是 IAR 啊,不过版本要 8.5 以上,最好最新的 9.x 版本。

你们拿这个芯片什么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忙别的事情,这个替换方案只是抽时间搞搞,最近都没怎么搞这个事。
开发环境当然是 IAR 啊,不过版本 ...

上次ST原厂给了几个模块,据说1.5个美金。我们也没有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ST原厂给了几个模块,据说1.5个美金。我们也没有批量

这个价格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最近用STM32WL55CC做了个板子,还没调试,楼主用的是哪个开发环境? ...

兄弟,你的进度怎么样了?我上个周六的时候,把 WLE5(SX1268) 的互通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与 SX1278 通信,依然是检测不到有效包头。
设置反复修改都不行,很明显的啊,SX1268 是两个同步字,SX1278是一个同步字,怎么才能通呢,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

我用唯传的模块做的开发,我问唯传的人,他说能通,让我仔细看文档……我文档都翻无数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进度怎么样了?我上个周六的时候,把 WLE5(SX1268) 的互通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与 SX1278 通 ...

对于只有一个自己的同步的那种,不能把你要传输的内容中的第一个字节作为同步吗?这样加上原本的一个就是2个了?我是这样想的,不过可能要走直接模式,不能用芯片自己的帧格式,因为校验会不对,这样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进度怎么样了?我上个周六的时候,把 WLE5(SX1268) 的互通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与 SX1278 通 ...

你的1268有没试过遇到大功率对讲机会不会丢包啊?我以前的试验结果发现完全扛不住,没救。同样情况下1278就没事。我用的亿百特的模块,当时已经买了一批1268的,最后还是退回去换成旧的1278的模块了。
这俩互通倒是没问题,1268比1278支持的模式更多,但确实可以设为跟1278兼容的来用啊。
厂家应该给你示例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只有一个自己的同步的那种,不能把你要传输的内容中的第一个字节作为同步吗?这样加上原本的一个就是 ...

资料中讲 Explicit 模式,帧结构根本没提同步字的用法以及位置,前导 + 帧头 + 载荷 + 校验。
就算想迎合,都不知道怎么迎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1268有没试过遇到大功率对讲机会不会丢包啊?我以前的试验结果发现完全扛不住,没救。同样情况下1278 ...

我用 SX1278 较多,最近也是为了降成本换成了 STM32WLE5(内部集成的就是SX126x),所以抗干扰能力还没测试过。SX1268的供电方式,会影响到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例如接收低功耗模式,就牺牲了接收灵敏度。DCDC供电模式,也降低了功耗,但是DCDC难免带来一些开关频率的干扰。具体怎样就不知道了,目前来看 SX1278 工作是非常稳定的。SX1268 我觉得控制方面的改变是一种退步,搞得更麻烦了。

另外:你实际测试过 SX1278 和 SX1268 的互通的,我需要明确知道实际是否可行,而不是理论。如果确实可行,我就再多想想办法,SX1268的资料,我看无数遍了,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F(2021-07-25):
引用 楼主:
我用 SX1278 较多,最近也是为了降成本换成了 STM32WLE5(内部集成的就是SX126x),所以抗干扰能力还没测 ...

Hello.
你买的是开发板?哪里买的?
和1278互通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1268有没试过遇到大功率对讲机会不会丢包啊?我以前的试验结果发现完全扛不住,没救。同样情况下1278 ...

又碰到你了  前辈  这家的模块   我们已经拉入黑名单了   当初宣传170M(那是还没出来1278)   ,拿到模组后  我们特意去了工厂实测  表现实在辣鸡,领导在客户那丢了颜面     结果可想而知,后来我们自己做了1278.

网友G:
我在用LLCC68,现在同sx1278互通有问题。收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Hello.
你买的是开发板?哪里买的?
和1278互通没啥问题吧。

我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模块供应商说可以互通,但是我不知道互通的前提条件,例如 GFSK肯定是能互通的,但是 LoRa 我至今还是解决不了同步字问题,我使用的私有协议,SX1278只有一个字节同步字,SX1268是两个字节,我把这两个字节的其中一个配置成前导,也不行,就是收不到有效的帧头(Valid Head),我已经放弃互通的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用LLCC68,现在同sx1278互通有问题。收到乱码

你还能收到乱码?使用的是 implicit(隐含模式) 还是 explicit(显示模式) 模式?我使用的 explicit 模式,也就是需要再帧头中明确传输编码帧长等信息,现在有效帧头都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1268有没试过遇到大功率对讲机会不会丢包啊?我以前的试验结果发现完全扛不住,没救。同样情况下1278 ...

你是不是开启了DCDC,以及开启了接收低功耗模式?SX1268 可以不开DCDC,并且接收有多种模式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开启了DCDC,以及开启了接收低功耗模式?SX1268 可以不开DCDC,并且接收有多种模式可调。 ...

还在研究两者寄存器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还能收到乱码?使用的是 implicit(隐含模式) 还是 explicit(显示模式) 模式?我使用的 explicit 模式, ...

我调通了。。。保持前导码一致(显式报头),低速优化功能保持一致(开启就一起开启,不开就同样不开)。其他频率、SF、带宽、纠错码等保持一致。都不行就要用频率仪看看频率是不是偏移太多了

网友:
lora,现在用在什么产品上?看24楼回复,可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调通了。。。保持前导码一致(显式报头),低速优化功能保持一致(开启就一起开启,不开就同样不开)。 ...

什么叫前导一致?前导不都是默认的吗,你是说前导长度?
其他的地方都没核对过了,你帮我看看同步字是怎么设置的?
我估计我就是卡在这里,不是频率偏差问题,因为可以检测到 CAD,并且我用仪器校准过频率。

SX1268 同步字是多少? 我反复修改很多同步字,都是无法收到 Valid Header。

#define SUBGHZ_GBSYNCR                  (0x06ACu)                           // Sub-GHz radio generic bit synchronization register
#define SUBGHZ_LSYNCRH                  (0x0740u)                           // Sub-GHz radio LoRa synchronization word MSB register
#define SUBGHZ_LSYNCRL                  (0x0741u)                           // Sub-GHz radio LoRa synchronization word LSB register

    sub_subghz_write_reg( SUBGHZ_GBSYNCR, 0x00 );                     // 0x50/0x00/0x10
    sub_subghz_write_reg( SUBGHZ_LSYNCRH, 0xFF );                     // 11. 同步字寄存器配置  mark...stop..here...无法与 SX1278互通
    sub_subghz_write_reg( SUBGHZ_LSYNCRL, 0x5C );                      //

SX1278  同步字是多少? 我们是私有协议,配置如下:

#define REG_LR_SYNC_WORD            (0x39u)                             //

sub_sx1278_write_reg( REG_LR_SYNC_WORD, 0x5C);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前导一致?前导不都是默认的吗,你是说前导长度?
其他的地方都没核对过了,你帮我看看同步字是怎 ...

你不是用在LoRa模式?lora模式没有同步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用在LoRa模式?lora模式没有同步字节。

LoRa有同步字,你这个是 GFSK 的配置。你帮我看看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寄存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LoRa有同步字,你这个是 GFSK 的配置。你帮我看看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寄存器。 ...

SX1278lora模式没有同步字节配置。stm32wle5cc就不知道了,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SX1278lora模式没有同步字节配置。stm32wle5cc就不知道了,我没用过。

这个是 SX1268 LoRa同步字的描述

这个是SX1278 LoRa 同步字的描述

规格书中,Explicit 模式,也没提同步字怎么用的,所以这里很蛋疼。

规格书中明显有写的,并且我试验过 SX1278之间如果同步字不同,是无法通信的,同步字不同无法检测到有效帧头(Valid Header)。SX1268之间通信也是这样。

目前我的驱动是看资料,完全自己写的代码,所以对底层的东西比较熟,资料是反复地看过。
目前我的驱动是 SX1278 之间通信没问题,SX1268之间通信没问题。
SX1278 与 SX1268 通信不了,可以CAD,无法收到有效帧头( Valid Header),症状跟同步字不同一模一样。
我尝试过很多同步字组合,依然不行。

如果你的可以,我理解可能是某些特定条件下能互通,所以想看看这部分配置,你可能用的是官方的库或驱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看看这部分信息。
官方的库其实我也看过,但是底层代码非常绕,我也没看出不同的地方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SX1268 LoRa同步字的描述

难道我技术手册同你不同?你上传你技术手册来看看。我SX1278技术手册没有寄存器同你提供的一样。都找不到0x39.。。。。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我技术手册同你不同?你上传你技术手册来看看。我SX1278技术手册没有寄存器同你提供的一样。都找不到 ...

SX1278 V5

SX1268 V1.0

网友:
寄存器确实有差别。我司算比较早做lora,当时联系semtech技术支持,给的资料还是第一版。不过看你给的手册0x39复位值就是私有协议(我用私有,配不配置也没关系)。我是用LLCC68(其实是sx1262阉割版)同sx1278互通,我看过LLCC68 sync word复位值也是默认私有协议,我也没配置,所以我两个模块都使用默认 sync word

楼主:
我配置成默认值过,但是也通不了。我有空再试试不配,看能不能通,最近都没时间搞这个。

网友H(2022-04-12):
想请教一下,1268配置成不同的同步字后,仍然可以通讯,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没配置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一下,1268配置成不同的同步字后,仍然可以通讯,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没配置成功吗? ...

肯定不能通的,可能是配置失败,或者代码的其他位置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