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系统同时运行方案

楼主(2021-06-12):
目前有带鱼屏或者2K显示器
想Linux和Windows同时运行,一个带鱼屏显示或者2K显示器分别显示,但是又想文件可以互相高速传输直接拖拽,剪贴板共用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推荐方案吗

网友A:
vmware吧。一半给win一半给vm(就是插俩头显示器pdp)。文件linux可能不太好拖,你得试试。ubuntu18及以上可能不兼容hgfs。

网友B:
win10的wsl2功能,在windows上实现了linux的子系统,运行效率要比VMware高很多,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ware吧。一半给win一半给vm(就是插俩头显示器pdp)。文件linux可能不太好拖,你得试试。ubuntu18及以上 ...

虚拟机环境有问题,最好装在实际硬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wsl2功能,在windows上实现了linux的子系统,运行效率要比VMware高很多,可以试试。 ...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
wsl好像不支持图形界面吧

网友:
两台电脑+对拷线

楼主:
感谢大佬,学到了

楼主:
对拷线不支持Linux。。。。

网友C:
https://symless.com/synergy
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ymless.com/synergy
拿走不谢

这个文件无法拷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