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给铅酸蓄电池加一个防过充的线路,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2021-06-13):
我不想改动充电器和车辆。

买一条雅迪的充电延长线,剪开线皮,剪断正极电源线。 串上一只压降0.2V的大功率二极管(0.7V对车的续航影响太大)。雅迪充电电流最大3A, 这二极管能承受10A就完全足够。

据说有些充电器可能还有其它的检测线路,有坛友建议并一个电阻。电阻的阻值与功率多少?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充电能烫坏人了。二极管没有0.2v压降的,地球人类科技不存在。就算用肖特基,这么大电流也有0.4v以上压降,而且肖特基特性,低功率输出二极管压降极小,也就是说,涓流压降几乎为0。不如考虑在充电器上做改动,绿灯亮了就进浮充了,这时可以断掉电池停止涓流,我记得涓流时大概能充到95%。

折腾这个意义不大,一年换个电池几分钟的功夫,顶多延长一两年寿命,铅电池哪怕不用长期都会自然损耗,参考ups电瓶,一般标称是3~5年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充电能烫坏人了。二极管没有0.2v压降的,地球人类科技不存在。就算用肖特基,这么大电流也有0.4v ...

使用频繁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寿命一般只有1年。

你说能延长1-2年?

这是一个技术讨论。而不是“我有钱,我不屑于这么做”

网友B:
我电动车基本是剩1,2格,估计还有20%充,也没去想什么时候充,感觉骑了比平常慢了就去充,或者明天需要用车就可以去充一下
电池基本也会用3年。。。没见过一年一换的。。

网友C:
折腾意义不大。

2楼说的有道理。到了 涓流充电,还是会影响 二极管的压降的。

铅酸电池还是 随到随用, 经常充电就行了。 不用刻意去考虑 延长容量而去改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我是买了一个机械式的(但里面有小电机)定时装置。 需要充电多久就转盘转几个小时。一般保证充9成就ok啦。一定不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意义不大。

2楼说的有道理。到了 涓流充电,还是会影响 二极管的压降的。

3A的充电电流下,0.2和0.7V的二极管,分别压降是多大?

买条线,几分钟就改好。而且以后不用再干预,如果真的能控制电池不会过充,何乐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买了一个机械式的(但里面有小电机)定时装置。 需要充电多久就转盘转几个小时。一般保证充9成就ok啦。 ...

这个我已经买了。

这是另外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动车基本是剩1,2格,估计还有20%充,也没去想什么时候充,感觉骑了比平常慢了就去充,或者明天需要用 ...

我的14s锂电池车,用得也不多,现在只能开5km就没电了。

研究好电池特性,尽量延长电池寿命,这是我们电工的专长啊。

网友E:
汽车上的蓄电池是怎么可以用这么长时间的?是因为使用的少?一般主要是打火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A的充电电流下,0.2和0.7V的二极管,分别压降是多大?

买条线,几分钟就改好。而且以后不用再干预,如 ...

关键是 铅酸电池在不同温度下面充满的电压差别有点大。冬天充满电压高,夏天充满电压低。
用电压限制用处不大。如果充电器限压偏高一点,夏天非常容易过充。那样电池就容易失水。如果限压低了,夏天没问题,冬天就只能充7-8成。
所以限制充电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上的蓄电池是怎么可以用这么长时间的?是因为使用的少?一般主要是打火的时候用一下? ...

汽车上的蓄电池一般可以使用5年,原因是:平时放电不多,我感觉最多10%,因为一启动后就使用汽车发动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繁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寿命一般只有1年。

你说能延长1-2年?

我看公司同事每天到公司就充电,电瓶至少2、3年才换,没见到用1年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公司同事每天到公司就充电,电瓶至少2、3年才换,没见到用1年就换的。 ...

电池寿命多长不是讨论要点。

这个帖子的要点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讨论。

大家专业的行不行?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就是要限制电压,时间无所谓,UPS都是长期浮充的,我自己的车,充电器最高充电电压56V(48V)电池,我都是骑回来插上充电,几乎24小时插上,电池从来不发热,20年了,最少2年才换电池

网友G:
没看懂,是检测电流还是检测电压来防止过充?
电流---到快充满电流会下降的。电池很少是出现过大电流充电出问题吧
电压---串电阻/二极管怎样检测电池电压?

我读的书少,不要见笑。电池充电出问题,占很大概率应该是过充,电压过高吧?
加计时控制每次充电时间导应该比较可信,从放完电到充满,应该是几个小时/猜10个小时以内吧!
控制每次总的充电时间,防止充满后还小电流过充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
加定时器是最可靠的办法,限制最大充电时间,另外还能防止不转灯情况下的过冲产生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是检测电流还是检测电压来防止过充?
电流---到快充满电流会下降的。电池很少是出现过大电流充电出 ...

楼主位的方案是某个坛友提出的。我整理出来,让大家技术讨论是否可行。

网友G:
电动车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有些,我是说有些,不是所有。有些电动车的电池导线,
用的不是大电流导线,平时是没问题的,但在输出大功率的时候,像载重上坡,需要很大动力,
电流很大,导线是会发热的,有烧焦导线外绝缘层的可能,N年前我是亲身感受过的!大品牌的一般用料足一些吧!
这实际也是一个隐患,烧焦的绝缘层长时间容易老化,容易短路可能。
应加以注意,几个月查看一下,纯建议。

网友:
我在阿莫上一个帖子里是赞成加二极管的,但我得再次强调我的经验来自12V电瓶而非电瓶车48V电池组。

12V电瓶的充电器一般会充电至14.4V,因充电器输出电压最高14.4V,串联二极管后,电池充电电压被限制在约13.8V(电流减小后二极管压降会降低,按0.6V计算)
这个修改后的电压恰好是“相当标准且常见”的浮充电压,因为还没有达到析氢和析氧的值(单体析氧电压:2.35V,单体析氢电压:2.42V),所以13.8V是可以长期浮充的。

用久了的电瓶是不能充到14.4V的,用14.4V充电,旧电瓶充电电流始终降不下去,充电器是不会转灯的,电池会非常热,危险并极速损坏。
一般的输出14.4V的12V电瓶的充电器,串1个二极管充电能避免这些问题。

我不骑电瓶车,没有实物来试验,但从电路上来讲,串1个二极管应该是没多大用的,48V电池组均摊下来不够,至少要降到析氧电压,
对12V电瓶来说就是2.35v*6=14.1V,对48V电瓶来说应该是56.4V,
若按12V电瓶充电器的14.4V来考虑,48V电瓶车充电器是充到57.6V,(或者说空载输出)
那也就是需要降低至少1.2V,所以,串联的二极管(非肖特基)数量应该是最少2个最多4个,按可用容量和寿命取舍。

电瓶车充电器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充电器应该是空载无输出的,需要给它个电压让它知道正确连接了电池,
但简单串电阻又导致充电电流从电阻走,二极管的限制被突破。

所以与二极管并联的东西还是改为一个二极管比较好,像这样:

D1, D2, D3, D4增加额外的压降来降低充电电压,D3, D4选装,D5提供电压给充电器检测(不是检测电池电压多少,是检测有没有正确接了电池)

仅供参考,请以在电瓶车实际操作过的坛友的意见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有些,我是说有些,不是所有。有些电动车的电池导线,
用的不是大电流导线, ...

雅迪应该可以放心。

网友:
串二极管防过充是没有用的,因为损坏的单体电压怎么都上不去,拉低整个电池组的电压。要想好,就得做像锂电BMS一样,最好是监测每个12V电池的电压和电池的温度。某一个电池超过充电电压时就整体断开。

铅酸过充的基本原因是缺水,电池怎么都充不到充电器电压上限转灯电压。例如48V的电池组,充到59V以上时充电电流会慢慢下降,低于200mA时转灯,充电电压会恒压在57V左右。用久了的电池电压怎么都充不上58V,没法达到转灯电流,电池就一直在大电流恒流情况下充电,而这时电池的化学反应已经转化完成,电流就只能做加热做功。电池就一直在发烫,要散热不好的话外壳就会被烧化引起短路。

临时有点用的是定时开关,最多只让充7~10小时那样(和电池容量,充电器电流有关,要算),很大可能会充不 满,但要比出事故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充电能烫坏人了。二极管没有0.2v压降的,地球人类科技不存在。就算用肖特基,这么大电流也有0.4v ...

真个用10A规格的二极管,在3A的时候压降应该是非常小的,0.4V都挺大的了,1A以下估计压降0.1V都不到!
另外就是,铅酸电池没有实际测试过哈。锂电池我是测试了很多的,,,
锂电池的经验,多数(仅限我用过的 )充电IC判断停止充电的条件是靠电流下降到一定幅度,如最大电流的0.1C就停止充电了。
锂电池保护板会有一个过充保护电压,即超过这个电池就不给充电,但还没有看过哪个充电IC是靠这个机制来判断是否充满停止充的,
锂电池充电是先恒流(大电流充),再恒压(电流一直下降),到电流小于0.1C/0.?C设置就停止充。

来给假设,铅酸电池和锂电池也是一样的充电方式,
楼主说最大3A的电流,0.1C应该是0.3左右,这时候那个二极管的压降这时候应该是很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个用10A规格的二极管,在3A的时候压降应该是非常小的,0.4V都挺大的了,1A以下估计压降0.1V都不到!
另 ...

你的假设不成立,因为锂电池和铅酸就是不一样的充电方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汽车上的蓄电池一般可以使用5年,原因是:平时放电不多,我感觉最多10%,因为一启动后就使用汽车发动机了 ...

蓄电池就是要浅充浅放,最好是同时限制充电电压和充电时间,所以充电器能改的话直接降低输出电压(参考20楼,降到56.4V左右比较合适),并且将充电指示灯和定时器联动,充满转涓流的时候启动定时器再续充两三个小时就是最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蓄电池就是要浅充浅放,最好是同时限制充电电压和充电时间,所以充电器能改的话直接降低输出电压(参考20 ...

为什么市场上没有做好的产品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市场上没有做好的产品卖?

有,不过都是小公司小打小闹,因为起作用不大,安全性未知,市场未知。加上现在因为环保问题过两年要取消电动自行车用的铅酸电池生产,和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定时器产品。没有大企业再去开发这东西意义不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市场上没有做好的产品卖?

因为铅酸电池的寿命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铅酸电池的寿命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曾经10年前后按照网上的教程搞了个40khz充电器,给一块97年左右的ups电瓶充电,竟然修复了大部分容量,带一台降频的台式机竟然坚持了20分钟。。就是不知道还能用几次。后面就不再用了。加水时能明显看到极板几乎变成渣了。

网友:
定时器挺好用的,冲几次后就大概知道冲多长时间了。

网友:
汽车电瓶一般5年,两轮电动车电瓶2年后容量衰减太大,原因只有一个,小马拉大车,造成极板损坏。原厂的充电器都是正规设计,不太伤电瓶

网友I:
电池串联总有一个是提前老化的,没有BMS这个是无解的。当你发现车子电池突然不耐用了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其中一个电池老化之后,充电时它会提前达到满电电压,但整组没达到满电的电压,于是继续充,这个电池电压会继续升高,直到整组电压达到满电电压,充电结束,实际上其他的电池还没充满。这个过程会加速这个老化的电池失水,恶性循环。
有电池老化很严重的话,续航下降明显,这时最好就去店里测一下。
为了一致性,换电瓶要全部换掉,千万不能听店员忽悠只换一个,那个新的很快又会充坏的。
为了安全最好就是用定时开关了,用到20%左右到充满大概都是8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了一致性,换电瓶要全部换掉,千万不能听店员忽悠只换一个,那个新的很快又会充坏的。...

我还以为可以将坏的测试出来,单独换掉坏的,然后继续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可以将坏的测试出来,单独换掉坏的,然后继续使用

不能,电池出厂都是匹配过整组卖的。散装的可能不一致很快就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电池出厂都是匹配过整组卖的。散装的可能不一致很快就用坏。

你说48V,4个电池,是工厂已经匹配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48V,4个电池,是工厂已经匹配过的?

新电池,都是匹配过的了。电动车旧的电池回收后,也是会被重新分容匹配的,会有官翻版本的电池。坏掉的就回炉从造了。

网友:
蓄电池关键点是浅冲浅放。过充如果时间短,没多大事的。爱折腾,用一段时间,做下电压均衡,调换下串联位置,最后一块最容易坏的。缺水了,补一点点蒸馏水,说是免维护,其实老电池补点水,可以多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繁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寿命一般只有1年。

你说能延长1-2年?

我送一个产品给你用,电动车充电保护器,充满后再浮充0.5-2小时(自己可设)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送一个产品给你用,电动车充电保护器,充满后再浮充0.5-2小时(自己可设)自动断电。 ...

非常感谢!

我更关心它的工作细节,能否真的对电瓶寿命提供帮助。

能将工作的细节贴出来,先让大家点评?

楼主:
楼主位的雅迪插头是圆针,应该是方针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个用10A规格的二极管,在3A的时候压降应该是非常小的,0.4V都挺大的了,1A以下估计压降0.1V都不到!
另 ...

常温下正向压降能做到0.1V以下的基本找不到吧?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K:
大概在12年,还是铅酸电池,上下班,往返25km,电动车充满的总在35km左右。
我做过一个AVR单片机控制的。随车带着,上班到了就冲,下班回家也冲。
每充电10分钟,断开充电器和电池。停10s,再用一个10欧姆的电阻放电3次,每次10us,每次间隔大概10us。 再测量电池电压。
如果总电压在38V,修正为,每10分钟充电10s。同时监控电压,不超过38V。
电池跑了大概8个月左右,相对第一个电池多跑3个多月,里程还没有什么明显下降。不过还没跑完,车就被偷了,之后就换了4个轮子。

另外自己把中间抽头引出来了,过个几周手工做一下均衡,就是把低电压的用直流电源补一下。每次大概半小时就补好了。

大概的原理是:
1.    12V电池,充电到13.6V是标准浮充点,一般到12.8V就可以认为充满了90%左右.有需要切换到浮充。
2.    每10分钟中断做一个停止测量周期,就是为了防止过冲,太快没必要。  测量前放电10s,是为了,确保测量准确性。
3.    浮充修正为脉冲方式,这个是为了去硫化反应(有论文支持,但是暂时没找到,)

这个放电10us的是后来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立即测量发现电池电压是浮的,最后电池没充满,最大里程有下降。

网友:
超低压降的肖特基,手册里的图,3A时压降0.35V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概在12年,还是铅酸电池,上下班,往返25km,电动车充满的总在35km左右。
我做过一个AVR单片机控制的。随 ...

38伏,是3节电池?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更关心它的工作细节,能否真的对电瓶寿命提供帮助。

提供地址,我寄给你评测。
它是通过充电电流,检测充电是否完成,所谓跳灯,红变绿。然后进入浮充,浮充结束后断开。具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断开提醒,充电时间指示,故障原因指示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供地址,我寄给你评测。
它是通过充电电流,检测充电是否完成,所谓跳灯,红变绿。然后进入浮充,浮充 ...

已经将地址站内信息发给你了。

楼主:
刚才才留意到,雅迪原车配的是蓄电池充电器。

说明书里面有提到,充电10小时如果还没有满,就会切换到绿灯,停止充电。

其它细节没有提到。

以雅迪这样的品牌,配的充电器对电池的寿命应该很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电池出厂都是匹配过整组卖的。散装的可能不一致很快就用坏。

我认同你的看法,同一批次的电池,一致性会好一些。
补充一点个人看法:新旧电池混用,由于有效容量不一致,
会出现前面楼所说充电不平稳的情况,旧电池容量小,提前充满,新电池容量大,一直充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将地址站内信息发给你了。

已安排寄,莫大注意查收。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才才留意到,雅迪原车配的是蓄电池充电器。

说明书里面有提到,充电10小时如果还没有满,就会切换到绿灯 ...

对了,我的设备也有超时保护,12小时。

网友:
我充电用的小米wifi插座
充电后,手机设置倒计时 也挺方便,
还可以实时看充电功率和用电量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概在12年,还是铅酸电池,上下班,往返25km,电动车充满的总在35km左右。
我做过一个AVR单片机控制的。随 ...

请原谅我看到被偷时笑了。

也是丢过2辆电动自行车,第一辆刚买时非常上心,半夜也要爬起来断电,丢了一辆以后就随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了,我的设备也有超时保护,12小时。

谢谢,已经收到。为感谢你的热心,充值了一年的VIP++到你的账号上,请笑纳。

前面的开关是123档,后面的说明书是012,是印错了?

另外里面没有说明说,单靠产品上印刷的,没有这个产品的详细工作原理。你们有公开的更详细一点的文档?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收到。为感谢你的热心,充值了一年的VIP++到你的账号上,请笑纳。

前面的开关是123档,后面的 ...

1、感谢莫大。
2、抱歉,背后标签贴错了,是另一款的标签。正确的说明我明天发出来。

网友:
,这是正确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感谢莫大。
2、抱歉,背后标签贴错了,是另一款的标签。正确的说明我明天发出来。 ...

我还奇怪怎么样显示充电功率?

新的标签看懂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还奇怪怎么样显示充电功率?

新的标签看懂了。谢谢!

1、真是抱歉,今天查公司几百台,就这1台标签贴错,
2、你先测试完这款SV-503B,简单好用,它是用算法分析充电电流,智能判断充电结束,无需任何设置,功能也是很全面的。
3、确实有一款可以显示功率的,参数需要自己设置,可以用来简单检测电池、充电器性能,你测完这台,我再送你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真是抱歉,今天查公司几百台,就这1台标签贴错,
2、你先测试完这款SV-503B,简单好用,它是 ...

哈哈,看来我中奖了。幸亏我没有强迫症 :)

这台是专门针对铅酸电瓶,或是通用锂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J:
1、真是抱歉,今天查公司几百台,就这1台标签贴错,
2、你先测试完这款SV-503B,简单好用,它是 ...

看莫大发的图片说明,我还在看你这个机器怎么显示充电功率,没屏幕也没数码管,然后我在想上面那个是喇叭,用语音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莫大发的图片说明,我还在看你这个机器怎么显示充电功率,没屏幕也没数码管,然后我在想上面那个是喇叭 ...

使用喇叭太豪华了吧?是蜂鸣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我中奖了。幸亏我没有强迫症 :)

这台是专门针对铅酸电瓶,或是通用锂电? ...

1、因为检测充电电流,锂电、铅酸通用,只是锂电危险,很多类似厂家担心风险,注明锂电不能用,用了是你自己的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概在12年,还是铅酸电池,上下班,往返25km,电动车充满的总在35km左右。
我做过一个AVR单片机控制的。随 ...

电工的创意无限 乐趣无限    点赞

网友:
可以买个带功率计量的wifi插座,然后编程读取实时数据进行通断控制。

楼主:
目前有两种方案:

定时器+雅迪电瓶充电器。 缺点是需要自行估计充电时间。估计不准,少了会电量不够,多了会对电池不好。

youright 的保护器+雅迪电瓶充电器。我还没有测试,如果它能正确的识别浮充,使用半小时浮充的配置,就不,需要自行评估充电时间,并且每次都能充满,而且不太伤电池。

youright  能说一下,你的设备是怎样判断浮充?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种方案:

定时器+雅迪电瓶充电器。 缺点是需要自行估计充电时间。估计不准,少了会电量不够,多了 ...

内部实时监测电流曲线,浮充前充电器会跳灯,电流会有一个特征曲线变化,我们反复测试了几个月算法,用了十种以上充电器,非人为干预,准确率接近1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部实时监测电流曲线,浮充前充电器会跳灯,电流会有一个特征曲线变化,我们反复测试了几个月算法,用了 ...

充电器从红灯跳到绿灯,就开始进入浮充?

然后,你的控制器最短在半小时后切断充电器的220V输入?

网友J:
是的,浮充时间建议设置1小时比较好,电池充得比较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浮充时间建议设置1小时比较好,电池充得比较满。

原来的充电器,转成绿灯后开始浮充,会浮充多长时间?

网友J:
充电器车身没有浮充概念,转成绿灯后持续小电流充电,大约2-10W,所以就会出现长时间不拔充电器就会导致电池发热、起鼓、着火、爆炸不等。当然小牛电动等牛B的充电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电器车身没有浮充概念,转成绿灯后持续小电流充电,大约2-10W,所以就会出现长时间不拔充电器就会导致电 ...

我这个雅迪原装电瓶充电器,说明书里印着,10小时后仍然没有充满会转成绿灯。

我估计这一个充电器应该有浮充的时间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繁的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寿命一般只有1年。

你说能延长1-2年?

用磷酸铁锂电池,加靠谱一点的保护板,安枕无忧

网友:
不要用第三方充电器,太坑了,很多铅酸电池被充鼓包了。

网友(2021-07-19):
我的办法就是给电动车充电器加一个表,然后配合公牛机械定时器。这样容易观察到电瓶电流下不去的老化现象。电动车加一个电压表也能直观的看到电量多少。

这个是我改装加的电压电流表

这个网上卖的类似的东西45元。

这款只有电压电流显示比较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