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香港黄金电脑商场购买一部全新(华硕VivoBook K15 型号K513EA)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1-06-14):
荧幕15.6寸。包括有(M.2 SSD 512G 固盘)8G RAM(添加钱扩展到16G RAM 〈8G RAM 300港元〉)整部电脑价格合共6530港元约(人民币5430元)。

将(5年前购买的〈华硕 R541UA〉)坏的笔记本电脑拆离(三星 1T固盘SSD〈几年前购买2千港币〉)安装到新的笔记本电脑中,开机立即按下F2进入BIOS改为启动 三星 1T 固盘的Win10,但不能成功后动,只能用回M.2 512G 固盘SSD启动Win10。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引导启动啊,硬件配置什么都不一样,需要重新在三星固态硬盘上装系统

网友:
记得以前买的三星ssd里面有送软件可以自己迁移系统的。

网友A:
bios打开csm就可以了,但是有可能网卡和usb不能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切换到SSD呢,系统装在M.2不是更快吗,1T固态还可以用来装些其他软件

网友C:
什么CPU,显卡呢?是集显吗?貌似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打开csm就可以了,但是有可能网卡和usb不能用。

这个新笔记簿电脑在BIOS经已没有CSM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新笔记簿电脑在BIOS经已没有CSM的设置。

。。这就怨你自己了。。明知道是intel atom垃圾烂货还要买。我几年前折腾atom z3735和z3736,到现在为止一点都不想碰这俩货。一台单核03年的老迅驰2.13g 855pm都能打2个z3735核。再加上羸弱的win10性能/效率。实在是没话说。最低端的m3都能把所有的atom按地主摩擦,功耗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切换到SSD呢,系统装在M.2不是更快吗,1T固态还可以用来装些其他软件 ...

我当然知道Win10系统在M.2固盘运行更快,如果都可以自由选择2个固盘来启动系统,就可以沿用原先的1T固盘开启Win10系统,就省却了很多重新安装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件,之后才慢慢将各式各样应用软件过渡到M.2固盘应用。

现在就是不兼容,可能(软、硬)件都差别特别大,才不能兼容应用。

网友:
linux 換電腦、換配置可以直接啟動
win 的話,只能用 win 的專享大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Win10系统在M.2固盘运行更快,如果都可以自由选择2个固盘来启动系统,就可以沿用原先的1T固盘 ...

先把M.2拆下来单独用SSD固态试试能不能启动里面的系统呢,如果不能启动的话可以利用U盘进PE系统试试修复引导卷呢
实在都不行的话只能重装系统时把第二个系统装在SSD里了,但是软件啥的又要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CPU,显卡呢?是集显吗?貌似价格不便宜。。。

K513e笔记本电脑规格看以下网站。

https://www.asus.com/hk/Laptops/ ... 513-11th-gen-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M.2拆下来单独用SSD固态试试能不能启动里面的系统呢,如果不能启动的话可以利用U盘进PE系统试试修复 ...

是不用拆下M.2的固盘(只要在BIOS里〈屏蔽使用M.2固盘〉就可以了),但在使用U盘的(Win7PE)系统都不能成功顺利进入启动,可能是硬件、驱动接口都相差很大了,导致不能成功启动,只能慢慢重装各式各样应用软件,有一年多都没有玩电脑(疫情期间只玩手机),变作不会玩了!

网友D:
从香港回来没被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香港回来没被隔离?

疫情期间,回来国内要被隔离住酒店,不想被隔离只好逗留在香港过生活(经已一年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用拆下M.2的固盘(只要在BIOS里〈屏蔽使用M.2固盘〉就可以了),但在使用U盘的(Win7PE)系统都不能 ...

装软件的话推一个网站吧,和以前的软件安装管家类似(或许就是以前软件安装管家的)
https://mp.weixin.qq.com/s/rO8bKKzQyoWwL1HMUze9Nw
在补充一个:http://www.zhanshaoyi.com/rjxz.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软件的话推一个网站吧,和以前的软件安装管家类似(或许就是以前软件安装管家的)
https://mp.weixin.q ...

我真不敢应用国内网站下载应用软件(害怕插入多种流氓软件在其中),只应用国外官方下载网站的(应用软件)。

今天安装了以下开源免费应用软件:

1 > OBS 网上直播软件(值得推荐,功能很强其中有荧幕录影)。
2 > POT PLAYER  视频播放软件(可插入很多电视台直播源,(现今插入了8000各国电视台直播源)当作电视机顶盒。
3 > PDF Reader Xodo  PDF文挡查看、编辑注释。

购买一部笔记本电脑不难,但能够在一部电脑中安装到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件才难,还要学识及很流畅应用才艰难,买回来一部电脑,好像买回来一支手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要装满子弹才能发挥手枪的应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不敢应用国内网站下载应用软件(害怕插入多种流氓软件在其中),只应用国外官方下载网站的(应用软件 ...

额,如果是免费的软件当然是首选官方下载了,而一般需要pj的我基本是在安装管家里找,一些小网站的东西我也不敢随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