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无线网卡买哪种好?

楼主(2021-06-14):
网线是最稳定的,但是布线要打不少洞,拉很多线,放弃

目前在用的路由器穿墙能力挺不错,但是架不住墙厚,周边wifi信号也多
换个功率大,收发能力强大的pci无线网卡是否会更好?
买哪种pci无线网卡好呢?

网友A:
网卡类型类型倒很多,关键是选择天线外置的,可以用射频线延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类型类型倒很多,关键是选择天线外置的,可以用射频线延长那种

有些pci无线网卡用不了多久就坏,买哪种比较耐用呢

网友:
坏了就京东换,多简单的事情

网友B:
还是建议走有线,毕竟速度快工作稳定可靠。像我家里局域网互联全部网线,对拷能到95mb/s,无线撑死了30mb/s。

网友:
可以买那种扁的六类线,贴在白色的墙上,感觉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走有线,毕竟速度快工作稳定可靠。像我家里局域网互联全部网线,对拷能到95mb/s,无线撑死了30mb/s ...

老哥,我发现有线的,现在基本千兆居多,有没有更为便宜廉价的方案?

而无线,比如acxxxx啥的(已经比较普及了),信号好的时候,真的可以超千兆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走有线,毕竟速度快工作稳定可靠。像我家里局域网互联全部网线,对拷能到95mb/s,无线撑死了30mb/s ...

如果电脑放在光猫旁边,布线方便,如果电脑分布在不同房间,布线要打不少洞

网友:
这玩意涨好多啊。我去年双12红包不知道买什么,就买了这个,那时候才60多,用红包后50多。第3版的。黑苹果也勉强能用这个。就是现在价格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脑放在光猫旁边,布线方便,如果电脑分布在不同房间,布线要打不少洞  ...

看看你房间有没有现成的网线吧。没有的话确实难办。我是从客卧的隔断顶上绕了一大圈下来的,没有门,只有个帘子,所以还好,区区3.5米直线距离走了9米长度,10米线打了个小结。hdmi线也是一样,但是10米hdmi线很粗。。排了2个钟头才搞定。

我双线,有一条线是闭路线,因为墙里面线路坏了,直接挂大门上了,那个扯了根10米线绕了一圈。一大把线。

网友C:
我推荐你用mesh的路由器,然后电脑网线插在路由器上面,这样既扩展了无线信号的范围,又解决了台式机的上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你用mesh的路由器,然后电脑网线插在路由器上面,这样既扩展了无线信号的范围,又解决了台式机的上网 ...

目前的方案类似Mesh了,用了多个中继,效果不好

倾向于有线,但是布线有难度,所以现在考虑换个pci网卡

网友:
一般的PCIE网卡也是 一个笔记本的M.2模块插在PCIE转M.2的底板上的,块了就直接再买过一个M.2网卡就好了。
如果要效果好的话当然是WIFI6的啊,比如楼上推荐的AX200或AX201都可以,然后外置天线,可以拉到位置较好的地方。

需要走5G通道,但5G穿墙能力弱,我现在用的是Intel NUC自带的AX201,隔着一墙或是一扇门从局域网拷贝速度差不多30MB/S吧。

不妨把你的空间图放出来。

网友D:
台式机可以考虑千兆电力猫,速度比WiFi稳。

网友E:
有条件考虑下隐形光纤,我用的单模单纤可以妥妥跑满千兆。
今年搬到新出租屋,主卧与客厅隔了两堵承重墙,用wifi速率很不理想。按网上教程布了隐形光纤(连外皮直径也就1-1.5mm),走天花、门框没有难度,只需热熔胶固定,不需要打墙钻孔,布线留意下光纤别折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考虑下隐形光纤,我用的单模单纤可以妥妥跑满千兆。
今年搬到新出租屋,主卧与客厅隔了两堵承重墙, ...

隐形光纤,是收发共用1千兆,是半双工千兆,有点偷换概念

普通的网线收发加起来是2千兆,是全双工千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隐形光纤,是收发共用1千兆,是半双工千兆,有点偷换概念

普通的网线收发加起来是2千兆,是全双工千兆 ...

收和发用不同频率的波长来解决双工。我从NAS取文件,实测跑满千兆没问题。
电信运营商的入户光纤也是单模单纤,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收和发用不同频率的波长来解决双工。我从NAS取文件,实测跑满千兆没问题。
电信运营商的入户光纤也是单模 ...

不是的,之前我也关注,好像看到这个限制,就没有买了,可能现在技术有更新,老哥有商品链接吗?我也买个看看

单独读,或者单独写,可以到千兆的;但是同时读写,就各自50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之前我也关注,好像看到这个限制,就没有买了,可能现在技术有更新,老哥有商品链接吗?我也买个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fvs9lf7cf4

有条件单模双纤更好,通用性强。单模单纤都是一对销售的(分A、B端设备,收和发的波长刚好互换),价格也比双纤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可以考虑千兆电力猫,速度比WiFi稳。

圣手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千兆电力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考虑下隐形光纤,我用的单模单纤可以妥妥跑满千兆。
今年搬到新出租屋,主卧与客厅隔了两堵承重墙, ...

你说的隐形光纤是软质皮线么,有一种光纤好像非常柔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隐形光纤是软质皮线么,有一种光纤好像非常柔软的

对的,就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就是那种。

门的密闭性一般是不错的,皮线怎么从一个房间拉到另一个房间 不打洞,恐怕不行

网友:
直接给你上连接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g1hp54t7abd
颜色分类:FV-AXE3000S【WiFi6E AX210芯片超AX200 蓝牙5.2 】,一定要选AX210的。

如果没有PCIE口,同家店选: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g1hp54tf0f1

颜色分类:USB3.0 AC1900 win10免驱

这两个网卡我都用过,速度刚刚的。
注意第二款usb网卡连接速率可以到1G(看连接属性),但实际局越网下载只有30M。没有PCIE时可以选择。两个都不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可以考虑千兆电力猫,速度比WiFi稳。

之前网上看电力猫是用电线来传输网络的?好像辐射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的密闭性一般是不错的,皮线怎么从一个房间拉到另一个房间 不打洞,恐怕不行 ...

遇到门,先沿着门框往下走,到地板贴着门框外沿布线,通常地板与门的间隙足够过隐形皮纤了。
过门后再沿门框往上走,继续天花顶部走线。
(如果地脚线瓷砖相对墙面是突起的话,走地脚线也行。我家地脚线与墙面是齐平的,家里又有猫,所以只能多花功夫天花走线了)

网友:
无线频带被阻塞信号再好也没用,用5g  WIFI你那里有没布线。买电力猫把,最简单。反正你台式机必须插电源,而且多买几个可以全屋组网,先买一对玩玩,好用就多买几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pci无线网卡用不了多久就坏,买哪种比较耐用呢

到目前为止,已经用坏掉3个USB外置网卡了的(老电脑,T440原装网卡,时常掉线,且不支持802.11ac),水星这个低端品牌于是上了黑名单。。。
现在用的是TB上淘的,带两根外置天线的奢华版本,牌子,忘了,好像是国内一家做企业WiFi的厂家的,基于Realtek方案的。
也淘过AX200的网卡,拆开笔记本,换装上去,识别不到,没再继续折腾是驱动,CMOS配置,还是线路需要修改之类的。

楼主(2021-09-18):
引用 网友G:
到目前为止,已经用坏掉3个USB外置网卡了的(老电脑,T440原装网卡,时常掉线,且不支持802.11ac),水星 ...

这个带两根外置天线的奢华版本也是个usb网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带两根外置天线的奢华版本也是个usb网卡么

特意买了个Hub,来接奢华带两根外置天线的网卡~
http://www.netcoretec.com/goods/details/index/id/50/cid/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