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霍尔元件检测相邻导线有没有电流流过可行吗?

楼主(2021-06-14):
具体用途是检测一个220V 50W交流风机是否运行。
设想是把霍尔元件贴在PCB的顶层,风机的走线布在底层,正好在霍尔元件的背面,当风机工作时产生的电流触发霍尔元件输出信号。

我没有使用过霍尔元件,如果可行的话,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串在回路中使用,
基本上想都不要想,
200mAAC信号太弱了,
磁场衰减很快。

打个小广告,可以用我们的CC6920-5A,400mV/A的灵敏度,隔离耐压3.5kVRMS,SOP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串在回路中使用,
基本上想都不要想,
200mAAC信号太弱了,

谢谢,
CC6920 ,杀鸡用上宰牛刀了。
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取巧的好办法。只能用你们家的了。

网友B:
为啥不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电流互感器。。。

体积要求严格,精度要求又不高。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霍尔应该不行。还不如串电阻用光耦呢。(这方案仅限获得开关状态,不能获得电流值)

网友:
400mV/A,0.2A电流可以偏移出80mV的电压,输出噪声70mV,零电流差分输出误差-45至45mV 这么看不妙啊  这点电流可否走一个小电感,然后把霍尔贴在电感上?

网友:
还好,可以把噪音过滤掉。

电感的方式,没有考虑过,
实测那种二三十匝的线圈,
大概有三四十高斯@30A

网友C:
楼主我给个简单的检测方案给你;

电路由3个二极管和一个光耦组成

1个二极管用于正向
2个二极管串联用于反向

这2组二极管并联起来;

光耦并联在二极管上面

有电流流过2个二极管,就有1.4V的压降, 够导通光耦了;

这电路成熟可靠,出货量 > 1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给个简单的检测方案给你;

电路由3个二极管和一个光耦组成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需要的。打赏50莫元聊表谢意。

网友:
9楼办法可行,用过类似的方法,检测有无电流,不能检测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