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驱动800*480的RGB屏出现卡顿

楼主(2021-06-14):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用TK499驱动800*480的RGB屏(Tiky的7寸smartboard),并且加了emWin,刷屏的时候非常卡,而且明显看到有水波纹,这个怎么回事?要如何优化?谢谢!
现在时钟配置函数是: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LTDC, ENABLE);
        RCC->CR |= 1<<28;
        RCC->PLLDCKCFGR = 0x3<<16; // 分频系数 0~3 --> 2,4,6,8
        RCC->PLLLCDCFGR = 2<<6; // 倍频系数

网友A:
水波纹是背光pwm的锅,不改电路无解,比如屏60hz 背光40khz,就会产生细密的水波纹。pwm-dc驱动电路不会产生水波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波纹是背光pwm的锅,不改电路无解,比如屏60hz 背光40khz,就会产生细密的水波纹。pwm-dc驱动电路不会产 ...

之前调试屏幕,经常会遇到忽明忽暗的闪烁,过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早些年的IPHONE 也是这样,强制重启后就会屏幕 忽明忽暗的闪烁,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调试屏幕,经常会遇到忽明忽暗的闪烁,过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早些年的IPHONE 也是这样,强 ...

这个可能是dither+冷态lcd响应跟不上的原因。过一会儿液晶变稀了活性就正常了。冷天似乎要严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波纹是背光pwm的锅,不改电路无解,比如屏60hz 背光40khz,就会产生细密的水波纹。pwm-dc驱动电路不会产 ...

这就尴尬了,本想着直接用tiky的smartboard做产品的人机交互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波纹是背光pwm的锅,不改电路无解,比如屏60hz 背光40khz,就会产生细密的水波纹。pwm-dc驱动电路不会产 ...

改电路有解么?以前用stm32f103驱动4.3吋屏,没有发现水纹波。用f429驱动rgb tft,有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路有解么?以前用stm32f103驱动4.3吋屏,没有发现水纹波。用f429驱动rgb tft,有没有发现 ...

一般应该是BOOST电路,你给输出电容加大点(耐压要够),2个uf一般水波纹就应该OK了的。主要看背光电路。

网友D:
你应该用错例程了,你这个应该是小分辨率的例程改过来的,小分辨率速度要调低,否则液晶屏吃不消,但对于高分辨率的屏,就要把速度调上来。
改这两行,
RCC->PLLDCKCFGR = 0x1<<16; // 分频系数 0~3 --> 2,4,6,8
RCC->PLLLCDCFGR = 6<<6; // 倍频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错例程了,你这个应该是小分辨率的例程改过来的,小分辨率速度要调低,否则液晶屏吃不消,但对于高 ...

这两个寄存器参数配置有什么讲究吗,还是一点点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错例程了,你这个应该是小分辨率的例程改过来的,小分辨率速度要调低,否则液晶屏吃不消,但对于高 ...

在调试模式下:system view没有显示(如图)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寄存器参数配置有什么讲究吗,还是一点点试

一般情况下,直接用我们官方的例程小改就行了,常见的分辨率大类才几种,介于这些大类的小类别,例如340*800,时钟速度也介于相近的分辨率就行。常见的分辨率大类是240*320 、320*480、800*480,再大的不好支持,再小的也没必要用RGB模式,你要自己试一下就行,二分法修改时钟速度,一般也试4、5次就行了。

网友(2022-01-13):
大哥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刷新图片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