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笔记本电脑,求建议

楼主(2021-06-16):
想买台笔记本,性能要好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要搞SOLIDWORKS,公司有台式机。但下班了有些事情要带到家里弄。
前段时间手头的T430S坏了,所以干脆入手一台笔记本。
准备入手联想P15的工作站。
我想入手8000多的那款。
https://item.jd.com/100008090199.html#crumb-wrap
还有一款14000的 除了内存和硬盘加大,就是屏幕好点是吗?
我对屏幕要求不高。
主要还是画图用。想问下这2款除了内存 硬盘和屏幕,在性能上还有区别?
或者看看坛友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网友:
看着配置,有点低啊;如果不求牌子,不妨试试看机械师之类的?显卡+硬盘挖矿全天候几个月,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差。。。。

P15V这款机子我同事刚好有,看着很厚重,真的可能只是卖个牌子了

网友:
P1比你这个P15要轻不少,P15好大啊。
美版代购的P1也不贵,跟你这个P15差不多价钱。要知道联想在美国可是主打高性价比的。联想的中高端机都不推荐国行,除非是企业采购

网友:
宏碁 华硕也有很多不错的系列

网友A:
自己在用P51,现在新款是P53了吧,真的很强,之前号称地表最强移动工作站,美国8通道代购乞丐版,比国内便宜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用P51,现在新款是P53了吧,真的很强,之前号称地表最强移动工作站,美国8通道代购乞丐版,比国内便 ...

P53 太贵了  都3万了

网友B:
主要在家干活,不如配个高性能的台式机,远比笔记本万好。
工作站笔记本很重吧,每天背来背去不嘞嘛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给个四不要让你的笔记本电脑活的更久。
1、不要单手捏着笔记本电脑掌托晃来晃去。
2、不要直接放在被子上用电脑。
3、不要用左手抽烟。
4、不要一边用电脑一边吃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P53 太贵了  都3万了

国内有二手的P5X系列,不到一万,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家用建议台式机,我已经背不动这砖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给个四不要让你的笔记本电脑活的更久。
1、不要单手捏着笔记本电脑掌托晃来晃去。
2、不要 ...

那么 ,用notebook是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在家干活,不如配个高性能的台式机,远比笔记本万好。
工作站笔记本很重吧,每天背来背去不嘞嘛 ...

是,不如搞个台式的放家里算了。这样便宜很多。也省的背来背去。
主要是能流畅画图的笔记本都太贵了。
我这个T430S是那个机械硬盘坏了。固态硬盘还在用。T430S平时处理一下表格之内的完全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53 太贵了  都3万了

买美国代购的版本就行啊,并不怎么贵。高配的P53也就1万多到两万。
而且你真的需要用那些非常高端的显卡吗?如果不要那么高的显卡,用个轻薄的P1就够了。所有这些thinkpad工作站,CPU都可以选到一样的八核i9。差的只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在家干活,不如配个高性能的台式机,远比笔记本万好。
工作站笔记本很重吧,每天背来背去不嘞嘛 ...

我的P1才1.7公斤,不重,所有的6核以上CPU的机器好像没有比这更轻的了。显卡只是中档但我并不需要高级显卡,只要尽量多的CPU和内存。如果有去掉独显可以更轻的型号我肯定买,可惜没有。。。
我前年买的,当时还没有8核的,只能买6核的。早知道就多等半年买8核版本了。。。

网友F:
我也想在618换台笔记本,经过一个星期的查阅资料以及各种比较,以及到实体店体验之后,我推荐联想拯教者R9000K R9-5800H 16GB 1TB R3060-6G 这个配本,全金属外观,十分的高档,看起来像商务机,实则性能十分强大,作图玩游戏不在话下,价格在11500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在618换台笔记本,经过一个星期的查阅资料以及各种比较,以及到实体店体验之后,我推荐联想拯教者R90 ...

带一大堆彩灯的游戏本,又重,我不认为专业用户需要带岀去的会买这种机器。除非放在家里自己玩。。。。
年纪大一点的人,看到这一大堆彩灯,天生都会有抗拒感
想不通这些厂家的审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 ,用notebook是图啥?

现场调试用或工艺奢侈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一大堆彩灯的游戏本,又重,我不认为专业用户需要带岀去的会买这种机器。除非放在家里自己玩。。。。

我31.5,看到各种led就想剪掉,哈哈。

网友:
推荐上4K屏的P15V,代购的不到10K

网友G:
要用sw这种辣鸡软件,电脑配置一定要高,联想拯救者1060的显卡,导入step模型,元件多了,卡成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一大堆彩灯的游戏本,又重,我不认为专业用户需要带岀去的会买这种机器。除非放在家里自己玩。。。。

led灯你是可以控制的,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彩灯,工作的时候可以白色的背光; 或者可以购买R9000P系列的,只有白色的键盘背光,只是做工散热稍微差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要用sw这种辣鸡软件,电脑配置一定要高,联想拯救者1060的显卡,导入step模型,元件多了,卡成翔。 ...

可能是专业显卡和游戏显卡的区别吧。
本质是一样的核心,但是驱动限制了游戏显卡的某些性能。
专业显卡开sw就是很流畅,游戏显卡就不行。不然那么贵的专业显卡卖给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在618换台笔记本,经过一个星期的查阅资料以及各种比较,以及到实体店体验之后,我推荐联想拯教者R90 ...

R9000K根本就买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R9000K根本就买不到吧

现在只要比官方售价基础上加价1500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美国代购的版本就行啊,并不怎么贵。高配的P53也就1万多到两万。
而且你真的需要用那些非常高端的显卡 ...

P53代购1万多?  去哪里代购?  显卡还是要好一点的。
要不处理大型装配体速度太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53代购1万多?  去哪里代购?  显卡还是要好一点的。
要不处理大型装配体速度太慢了。 ...

淘宝有一大堆美版海淘代购啊

网友I:
正在使用P15V,屏幕确实不怎么样
红点偶尔会失灵
别的还好
SW还算比较流畅,只不过我画的零件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在使用P15V,屏幕确实不怎么样
红点偶尔会失灵
别的还好

1000个零件以上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一大堆美版海淘代购啊

我去淘宝问问

网友:
联想R9000P,刚买一月,感觉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专业显卡和游戏显卡的区别吧。
本质是一样的核心,但是驱动限制了游戏显卡的某些性能。
专业显卡开 ...

是sw的问题,同样的电脑上,用proe,加载同样的step模型,不卡。

网友:
amd r7000 入手三月有余  满意

网友J:
受不了,ctrl 和 FN 键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受不了,ctrl 和 FN 键位置

thinkpad都有FN和Ctrl互换的选项的,bios里面就有
或者装了他们的管理程序也可以在windows里直接设置

网友:
真没必要工作站 R9000P

网友K:
搞个服务器放家里,然后笔记本远程桌面上去干活。一直这样用很爽的

网友:
我也整的R9000P,闲置时还能顺便挖点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搞个服务器放家里,然后笔记本远程桌面上去干活。一直这样用很爽的

用来工作延迟不高吗? 家用的宽带上行带宽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来工作延迟不高吗? 家用的宽带上行带宽太低了

一半都是在局域网使用,延迟很低的。试过用IPV6公网访问延迟也在能接受范围内。

网友M:
我公司给买的美版P1 GEN3,I7/32G/4K,好像就1W2~1W4,回来装了个LTSC。目前用起来还是比较满意的。比较轻便,电源适配器也比较轻。之前用的W540,电脑本身就不说了,适配器都比砖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给买的美版P1 GEN3,I7/32G/4K,好像就1W2~1W4,回来装了个LTSC。目前用起来还是比较满意的。比较轻 ...

是的,P1这个重量和性能,是当作开发用机的完美均衡。够轻,比它更轻的都要比它减少很多性能。比它更重很多的也就只加了更好的显卡而已

网友:
我现在用P52感觉也还可以,每天上下班背,买多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机械革命f1, 11代i7,32g内存。1T硬盘